[家居] 准备不锈钢台面,但一切烦恼还是来自选择:猪刚鬣 vs 王二麻子?

楼主(2022-12-01):
不锈钢台面对于水槽实在太友好:

我一开始以为是整个儿冲压成型的,其实不是。是购买独立水槽,机器(激光?)焊接到台面开孔处,抛光后浑然一体。相比之下石英石+台下盆无论怎样还是有缝隙。

而L型交界处,明显有棱,那是手持氩弧焊机现场安装焊的。我没有这问题。水槽和灶台各自独立的。无须拼接。
有人不喜欢凹凸,那这种水槽(右下角)简洁:

然后台面做了卷边!防止台面溅水积多了流到地上。做过家务的,都知道好处。

所以不锈钢只剩下一个缺点:容易刮花。

偏偏现在不锈钢板弄出N种花纹,来防止(掩盖)刮花:

花样真的很多,熊猫都有。就差迎客松、福禄寿了。

正常纹路比如右侧的亚光不锈钢,咋操都不会花了。

只是我强迫症+选择困难症,好不容易抛弃石英石,又面临这个。

理论上肯定光面容易搞卫生。但是遇到油,光面反而藏不住。猪刚鬣:

磨砂不显脏,但只是障眼法。关键台面不能水冲,只能靠擦。我担心纹路会藏污纳垢

实际如何?

网友:
不锈钢台下面要衬木板的,但是木板不会给你太好的了,所以。。。

网友A:
个人感觉,家里我是真不喜欢用不锈钢,总觉得太冷太突兀,像食堂餐厅,不像家的感觉。当然打理起来肯定是不锈钢方便一点,但你要说比人造石方便很多很多我觉得也就那样,除了水槽接缝不容易发霉以外。家里也都是我做饭洗碗之类的,除了水槽接缝发霉发黑问题无解以外,其他问题我觉得人造石真没啥大毛病。

网友B:
衬木板要用胶粘,放个热盘子,热锅直接脱胶鼓包,清洁还是好擦的,泼水用钢丝球擦

网友C:
觉得还是石英石面的最实际,那个缝变黑发霉也不怕的,可以铲掉重新搞的,你用好点的玻璃胶,应该不会变黑的。

网友:
不容易啊,恭喜楼主快装修完成了

网友:
我家不锈钢台面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时间久了,用钢丝球整体刷一遍就干干净净,非常方便

网友:
我也想把家里的台面换成一体不锈钢的,现在的人造石打理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家里我是真不喜欢用不锈钢,总觉得太冷太突兀,像食堂餐厅,不像家的感觉。当然打理起来肯定是不 ...

只是台面,如果橱柜也不锈钢,确实冷。

发霉发黑难道毛病还不大吗?尤其水槽周边,你不可能边边角角每天擦干的,再好的玻璃胶都霉。不是难看问题,处理食材餐具过程中,很容易彼此污染。

石英石还有个不足,脆,容易裂。不能大力,比如剁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石英石面的最实际,那个缝变黑发霉也不怕的,可以铲掉重新搞的,你用好点的玻璃胶,应该不会变黑的 ...

你用过,感觉不锈钢毛病在哪些方面?

虽然你那个太小,不连接水槽,无法体现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木板要用胶粘,放个热盘子,热锅直接脱胶鼓包,清洁还是好擦的,泼水用钢丝球擦 ...

鼓包应该是不锈钢太薄了,而不是太热

厚一点,1mm起,本身就刚性足;厚一点热容大,盘子、锅的热量引起的温度变化就不会过于激烈。

网友C:
普通不锈钢板容易花,你可以在使用多的石英石板面上,临时加我这个不锈钢板面保护的,用那种比较薄的不锈钢板得了,这样你石英石台面肯定保护得很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73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70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台面,如果橱柜也不锈钢,确实冷。

发霉发黑难道毛病还不大吗?尤其水槽周边,你不可能边边角角每天 ...

脆是挺脆,不过一般骨头也不会在台面上剁,都是地上剁。就算是不锈钢的也不敢剁啊,万一砸出个印子之类的。发霉问题无解,擦干是不可能的,总有潮气在那,不过为了总体观感的话还是觉得人造石合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不锈钢板容易花,你可以在使用多的石英石板面上,临时加我这个不锈钢板面保护的,用那种比较薄的不锈钢 ...

建议不错。不过您这个0.5平方左右70块,不会304啊,虽然304是个模糊概念,201、甚至高锰钢冒充也未必有重金属迁移,但太便宜总归心里打鼓。

网友:
     不管是什么金属材料,只要不直接加热,不会污染你的食材的。你只要在石英石台面常用,加上几块不锈钢板保护就行。我在有油烟机下加了一块80厘米长的,洗手池两侧一边加一块,全部一百多块搞定,你讲究点的话,选厚度厚的材料,我这种是最薄的那种材料,石英石板面和不锈钢洗手池接触面,贴了铝膜带,这样就滴水不漏。

网友D:
不锈钢好,但是注意厨房别用强力去油污的清洗剂,有些去油污产品会伤害你的不锈钢台面,让表面泛黑灰暗,一块一块的,非常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好,但是注意厨房别用强力去油污的清洗剂,有些去油污产品会伤害你的不锈钢台面,让表面泛黑灰暗,一 ...

定期抛光啊。国外专门有第三方上门抛光的,如同国内家庭保洁一样。自己也可以用抛光机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好,但是注意厨房别用强力去油污的清洗剂,有些去油污产品会伤害你的不锈钢台面,让表面泛黑灰暗,一 ...

还好吧,我威猛先生洗过不锈钢,偶尔,并不会发黑
我现在纠结的是磨砂面,会不会藏污纳垢。当然,纹路并不深,问题是台面平时只能靠擦,不可能水冲

网友:
家里黑金沙人造石灶台面,在切菜台黑金沙人造石下垫有水泥板,不锈钢台下盆,盆与黑金沙台面之间原用玻璃胶,发霉、脱落,后除去改用云石胶水,近20年了,不发霉、不脱落、不漏水.

网友:
不锈钢面好看不实用,越用烦恼越多,这是用过人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