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神牛闪光灯因电池漏液差点毁了

楼主(2022-12-01):
电池漏液毁了多少小电器,同意,真的很多小电器。
二手鱼收的神牛TT350闪光灯,卖家没有说有电池漏液过,结果到手后出现随机性开不了机,经过清洗换排线,基本能用。
先晒【数码之家】拆机神器

以下是二手鱼收的神牛TT350小型机顶闪光灯。

以下是开拆

电池漏液造成的腐蚀

清理腐蚀的地方,我用的是米醋清洗,凉干了然后在用酒精在清洗,反正有点效果。更改更排线,原来的排线开叉了。

修好后基础能用了。

网友:
手艺不 错,闪光灯这种要是我拆开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居然影响这么大

网友:
漏液真麻烦,所以不用时最好取下电池。

网友:
用上闪光灯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内行人

网友:
确实是,电池漏液损坏了好多电器,这不,别人的一台人体秤,电池漏液,把弹簧腐蚀掉了,让修一下。

网友:
手艺不错,修好还能用

网友:
用的是米醋清洗

网友:
能用就不错了!最好是洗板水

网友:
米醋也能清洗,厉害

网友:
我为了怕漏液,买了5号7号镍氢电池一二十节,只要能用的地方都用上

网友:
现在被逼的都不知道用啥电池才好,一是不经用,二是漏液,电池不值钱,设备值钱啊

网友:
这个闪光灯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确实是,电池漏液损坏了好多电器

网友:
辛苦楼主闪光灯拆修分享

网友A:
用镍氢镍镉好些,有的电压不够用碱性电池,别用碳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镍镉好些,有的电压不够用碱性电池,别用碳性电池。

现在用的是铁锂磷酸铁锂电池加一个占位筒。

网友:
碱性电池照样漏液,漏到怀疑人生。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很麻烦,长时间不用的电器一定要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一期拆过尼康的,放了好几年了,电容没放电,不小心给麻了一下,半天没过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