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辉DS920+ SSD缓存快满了怎么清理,需不需要清理 ,求指教

楼主(2022-12-01):
群辉DS920+ SSD缓存快满了怎么清理,需不需要清理 ,求指教

网友A:
不需要,会自动调整缓存内容的

网友B:
原来是缓存满了,这个根本不要去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缓存满了,这个根本不要去管他

第一次玩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会自动调整缓存内容的

ok,谢谢!

网友C:
设置一下容量,不要让全部容量来做缓存,这样SSD很快就写完了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下容量,不要让全部容量来做缓存,这样SSD很快就写完了寿命。

要怎么操作   两块做的raid1

网友(2023-02-16):
换一个缓存,容量比硬盘的的进去。。。

网友:
可以满是好事,命中率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