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接触不良怎么办

楼主(2022-12-01):
以前用橡皮。刚刚试用:涂助焊膏,风枪加热250度,乙醇洗干净。现在用着挺爽,不知耐久性如何。

网友A:
看不懂你在什么啊

网友:
不耐久,最好的办法是拆下来换新的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在什么啊

用助焊膏去除氧化物呗。类似于酸洗。以前我都是橡皮擦刀片刮,当时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所以才想用化学方法洗去氧化层,手头只有这个助焊膏能当酸洗剂了。

网友B:
直接换新微动 淘宝签到红包撸基本几分钱到手

网友C:
说了N遍说不动了,这种小电流的东西,不要去想氧化的事,尽管有氧化,不是主因

弹片发生塑性改变,按压行程→接触面积不行了,接触面小了,接触临界发生抖动→双击了,你去解决残存接触面的氧化当然有点用,但是让它压得更死,增大接触面更有用,手感还好

所以要么换微动,要么你把弹片掰直。至于耐久度,无论掰弹片还是去除氧化耐久度都不行,这是材料本身问题,抵抗变形和氧化能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N遍说不动了,这种小电流的东西,不要去想氧化的事,尽管有氧化,不是主因

弹片发生塑性改变,按压行 ...

我的微动是那种圆片的,就像手机按键那种。微软蓝影3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微动是那种圆片的,就像手机按键那种。微软蓝影3000

这种直接换,掰都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微动 淘宝签到红包撸基本几分钱到手

淘宝转一圈,买一个怎么也要三四块。最便宜的0.8元,运费5元。没找到几分钱的。

网友:
换微动,很简单

网友:
这是个应急的方法。

网友:
大都是微动磨损严重要换。

网友:
买的鼠标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微动欧姆龙的换成樱桃的。

网友:
还是材料质量问题,现在的廉价鼠标,按键一般就是2-3年,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转一圈,买一个怎么也要三四块。最便宜的0.8元,运费5元。没找到几分钱的。 ...

几分到几角,欧姆龙,撸得我都不想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转一圈,买一个怎么也要三四块。最便宜的0.8元,运费5元。没找到几分钱的。 ...

给我打2元钱,我帮你撸个欧姆龙的

网友:
换,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