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防浪涌二极管 功率管里面自带阻尼二极管

楼主(2022-12-01):
维修电源里面电压输出的地方都有一个 防浪涌的二极管,那么功率管里面自带阻尼二极管的,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 防反压浪涌的二极管了?

网友:
      把单独的二极管烧了貌似比烧了功率管里的二极管损失小一点

网友:
我不知道,别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