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拆出少见的飞利浦BC电容,老板上拆的。这货比日系怎么样?

楼主(2022-12-01):
对飞利浦的印象很一般,原来昆腾硬盘时代,飞利浦的TDA5247主轴马达芯片很容易坏,松下芯片的不坏。

后来显示器和电视机上用的飞利浦显像管很容易老化和损害。。比如TCL电视很好用华飞的显像管,很容易坏。

不知道电容品质怎么样,见的很少。。

网友:
测测容量和内阻看看。

网友:
看着很一般呀!

网友:
同意二楼的没想法 ,测测看有没有变化 。

网友:
BC的KO 150系列电容,有规格书的查一下

网友:
电桥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老元件可能不大行了吧 就算当年再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