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一段时间鼠标失灵?

楼主(2022-12-01):
--------[ 系统概述 ]----------------------------------------------------------------------------------------------------

    计算机:
      计算机类型                                        基于 ACPI x64 的电脑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操作系统版本升级(SP)                              -
      Internet Explorer                                 11.789.19041.0
      Edge                                              105.0.1343.53
      DirectX                                           DirectX 12.0
    主板:
      处理器名称                                        QuadCore Intel Core i5-2300, 3100 MHz (31 x 100)
      主板名称                                          Asus P8H61-M LE  (1 PCI, 2 PCI-E x1, 1 PCI-E x16, 2 DDR3 DIMM, Audio, Video, Gigabit LAN)
      主板芯片组                                        Intel Cougar Point H61, Intel Sandy Bridge
      系统内存                                          8176 MB  (DDR3 SDRAM)
      BIOS 类型                                         AMI (05/10/2011)
      通讯端口                                          通信端口 (COM1)
      通讯端口                                          打印机端口 (LPT1)
    输入设备:
      键盘                                              PS/2 标准键盘
      鼠标                                              HID-compliant mouse
    主板制造商:
      公司名称                                          ASUSTeK Computer Inc.
      产品信息                                          https://www.asus.com/Motherboards
      BIOS 下载                                         https://www.asus.com/support
      驱动程序更新                                      http://www.aida64.com/goto/?p=drvupdates
      BIOS 升级                                         http://www.aida64.com/goto/?p=biosupdates

以上为AIDA64导出的部分信息,现在是用一段时间鼠标就失灵,鼠标接口USB,键盘接口 PS/2,当鼠标失灵后整个主板后USB接口都无用,前置USB接口能用,电脑重启正常,用一段时间又这样,请教各位这个是啥问题?

补充内容 (2023-1-8 17:23):
最近一段时间USB接口的设备全部拔了,使用正常,今天接手机充电,刚接上鼠标就不能用了,拔掉手机就正常了,USB接手机充电接的主板上USB接口

网友:
先换个鼠标试试...

-=-=-=-=-=-=-=-=-=-=-=-=-=-=-=

网友A:
先换插口试试,
不行再换鼠标试试。
有条件把鼠标换到别的电脑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插口试试,
不行再换鼠标试试。
有条件把鼠标换到别的电脑上试。

换插口---后面的插口都没用,机箱前置接口可以用
鼠标换新的也一样
鼠标在别的电脑使用无问题

网友B:
1、有其他USB接触不良,因为你故意快速反复插拔USB设备会造成这样,这更像是一个保护性feature而不像bug
2、主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其他USB接触不良,因为你故意快速反复插拔USB设备会造成这样,这更像是一个保护性feature而不像bug
2 ...

USB接口只接了一个鼠标,
其他接口接了一根延长线,未接设备
二个USB接口各接了一根充电线,未接设备充电

网友C:
估计是USB附近的电容变质了,拆开看看U口附近电容有没有怀孕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接口只接了一个鼠标,
其他接口接了一根延长线,未接设备
二个USB接口各接了一根充电线,未接设备充电 ...

都拔了试试呗,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USB附近的电容变质了,拆开看看U口附近电容有没有怀孕

U口附近电容没有怀孕

网友:
    直接使用品牌的有线鼠标应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有一种插在USB口的能测量电压电流的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话用上,看看没出问题前和出问题后USB电压有什么变化,可以测出问题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插在USB口的能测量电压电流的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话用上,看看没出问题前和出问题后USB电压有 ...

没有这个设备咯,等有时间拆板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设备咯,等有时间拆板子看看。

就是usb测试仪,坛內积分商城有,可以用M币兑换。

网友:
让你用无线鼠标

网友D:
感觉也是USB口供电或者南桥芯片之类出问题,造成所有usb设备不识别,也有可能是usb驱动

网友:
鼠标、接口、干扰都会造成。

网友:
可以尝试如下方法:设备管理器-usb设备(人体学输入设备、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电源管理: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解决电源 取消打钩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插口---后面的插口都没用,机箱前置接口可以用
鼠标换新的也一样
鼠标在别的电脑使用无问题 ...

这种情况是被金属机箱给屏蔽了信号,无线鼠标信号都比较弱,我的鼠标就是插后面经常动不了,后来直接插前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插口---后面的插口都没用,机箱前置接口可以用
鼠标换新的也一样
鼠标在别的电脑使用无问题 ...

如果一定要插后面可以用个延长线 把接收器延伸到机箱上面来 不让机箱挡住信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也是USB口供电或者南桥芯片之类出问题,造成所有usb设备不识别,也有可能是usb驱动 ...

这类随时间有故障的,多半跟发热或漏电有关。或者是虚焊造成的。驱动和桥之类的,出故障就是出故障,不会跟时间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