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块英特尔赛扬Celeron333MHZ微处理器高清大图

楼主(2022-12-01):
购于2000年,也就是22年前
本来上面还夹有一个散热片,被我拆了
当年同批产品,还有赛扬300A、333、366...
与之搭配的是32MB或者64MB的PC-66的SD-RAM内存
4.3G硬盘、或者6.4G硬盘
或者14寸球面显示屏

突然发现以前的显卡都是独立显卡(显存8M或者32Mb都算大了)
声卡也是独立的、还有Modem(很多朋友都不知道Modem是什么了吧
还有1.44mb软驱、CD-Rom.....现在都淘汰了

CD-Rom48X、到后来52X就是极限了
后来出了DVD-ROM、
又出了康宝驱动器、
到后来的DVD-RAM驱动器....

....似乎扯远了

Intel Celeron(赛扬)
英特尔为进一步抢占低端市场,于1998年4月推出了一款廉价的CPU—Celeron(中文名叫赛扬)。最初推出的Celeron有266MHz、300MHz两个版本,且都采用Covington核心,0.35微米工艺制造,内部集成1900万个晶体管和32KB一级缓存,工作电压为2.0V,外频66MHz。Celeron与PentiumⅡ相比,去掉了片上的L2 Cache,此举虽然大大降低了成本,但也正因为没有二级缓存,该微处理器在性能上大打折扣,其整数性能甚至不如Pentium MMX。
为弥补缺乏二级缓存的Celeron微处理器性能上的不足,进一步在低端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英特尔在Celeron266、300推出后不久,又发布了采用Mendocino核心的新Celeron微处理器—Celeron300A、333、366。与旧Celeron不同的是,新Celeron采用0.25微米工艺制造,同时它采用Slot 1架构及SEPP封装形式,内建32KB L1 Cache、128KB L2 Cache,且以CPU相同的核心频率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L2 Cache的工作效率。

网友A:
外面应该还有壳子呢

网友:
Mendocino核心的赛扬A  333,能超的话当年还是很爽的

网友:
solt1插槽,intel用来对付am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面应该还有壳子呢

屁兔有壳,赛扬的没壳子,只有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兔有壳,赛扬的没壳子,只有散热器

对!外面夹了一个散热器(颜色好像是黑色的铝合金)

网友:
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赛扬300a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微处理器,挺像电脑里面的功能卡

网友:
经典的赛扬300A

网友:
当年的赛扬300A超频到450很常见,很稳定

网友:
还以为能看到晶体管呢

网友:
这种封装cpu还真玩过,具体时间忘记了!

网友:
300a真是一战封神,超频太牛了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差不多的

膜拜大神

网友:
当年我用的是二手的屁兔350
屁兔有黑色外壳,另一面有一个彩色芯片的标签,比赛杨好看多了
屁兔的512K二级缓存,是CPU主频的一半
赛杨A的128K二级缓存,是全速的
所以两者的实际性能差不太多
后来出的SLOT1的奔3,相比屁兔只是多了SSE指令集,制程也还是0.25微米的,到铜矿的时代性能才真正强起来了

网友:
当年的超频神器,440bx主板的绝配,跑双cpu

网友:
我还有300A的cpu和经典的PIII 500CPU

网友(2023-01-03):
猫我也用过,56k内置的,拨163 ,每次连接的时候就叽叽咕咕叫一通,说专业点叫握手,下一首mp3 要五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