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旧鼠标对比(戴尔DELL MS116)&(安捷伦Agilent Technologies)

楼主(2022-12-01):
新:DELL MS116旧:安捷伦Agilent Technologies

同为有线鼠标,不同年代的产物,是科技的进步还是???

DELL一芯解决,联那几个电阻都是0欧电阻跳线.................哈哈

安捷伦为罗技代工,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使用中,非常好用,手感舒适,底壳为透明,加上红灯,漂亮。(鼠标其实我喜欢有光的)
DELL是编码器滚轮,差评
老旧DELL的线材是5芯,这个变成4芯了.........

安捷伦是光栅滚轮,点赞好评

DELL包装盒

外面图

内图

补充内容 (2022-12-5 16:17):
安捷伦的鼠标,还多了一个功能,有左右翻页键.............

网友:
黄纸壳包装的戴尔,联想,惠普之类的鼠标,大多是假货,都是用于装机送的,本着能用就行的原则。

类似于烟酒店的打火机。

网友:
科技进步了,成本降低了...

早年那个8条腿的感光的玩意(一时卡住了想不起名字了)没那么多的功能所以需要另外一颗IC来处理,后来技术升级之后就不需要外挂了...

网友A:
手握容易坏的编码器罗技M220陷入了沉思。。。

网友:
我有2个罗技的无线鼠标坏了,莫名其妙的就坏了,一直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握容易坏的编码器罗技M220陷入了沉思。。。

我的也有问题了,滚动方向飘忽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握容易坏的编码器罗技M220陷入了沉思。。。

为何我的罗技M220,是光栅???

难不成,现出的版本改成编码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我的罗技M220,是光栅???

难不成,现出的版本改成编码器了?????

后期降成本成编码器了。

网友:
DELL这个是正品,一般用用没什么问题,集成度太高了。
安捷伦那个明显是OEM的罗技,老货了。

网友:
科技   以降低成本为目标

网友:
谢谢拆解鼠标分享

网友:
现在电子产品都是快消品

网友:
手头有几个Dell的,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dell的看盒子折痕,不想大厂作风呀,应该很齐呀。

网友:
安捷伦也有鼠标第一次听说

网友:
压缩成本,凑乎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我的罗技M220,是光栅???

难不成,现出的版本改成编码器了?????

M220就是M185的“静音版”,还把优联也去掉了。

网友:
安捷伦的年代感 真强

网友:
罗技还是有线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