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紫外线灯

楼主(2022-12-01):
一直想做个绿油固化紫外线灯,但是一直拖拉,材料都买了两年了今天终于动手了。

以前骑行时的led车灯,两年前买的紫外线灯板,动手。

灯板

骑行车灯

找个10年前买的散热硅脂

清理

组装

代理电流才1ma

1档

2档

看看遗留痕迹荧光

看看前几天打磨的挂坠

看看红玛瑙配珠

手里没有染色注胶的石头东西,看不到bc货那种荧光了

网友:
应该是还可以验证各种现金币的真假呀

网友A:
玻璃会不会影响紫外线的穿透效果?

网友:
夜间钓鱼用不错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大。

网友:
365nm,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普通玻璃会衰减紫外线。

网友:
拿张红色毛爷爷鉴别一下真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会不会影响紫外线的穿透效果?

普通玻璃对uva阻挡作用不很大,估计30~70%吧,百度上数据乱七八糟,但实测我家4层玻璃窗,阳光下显色卡片还是显著变色。石英玻璃主要有点在于透光uvc,普通玻璃几乎无法透过uvc。

有机玻璃对紫外线几乎无阻挡。聚碳酸酯几乎阻挡所有紫外线。

我们一般用到的紫外显色,uv胶水,一般是365nm的uva,用普通玻璃做面板也行。最好用有机玻璃/亚克力

网友B:
365nm波长的灯珠都贵一些,为什么啊

网友:
做电路板用吗?

网友:
不错,还可以用来验钞

网友:
还可以用来测试卫生纸、餐巾纸这类,以及贴身衣物

网友:
偶几年前也是想做,灯珠都撸了,但一直没起头

网友:
灯珠和紫外线灯管哪个好

网友:
普通手电直接换灯珠,不用改电路的吗?原有的恒流驱动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有紫外线灯板就好办!

网友:
高强度,需要防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5nm波长的灯珠都贵一些,为什么啊

波长越短 原材料越贵 制造难度也更大

网友:
不错,说干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