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龙回音壁功放板 110v电源修改

楼主(2022-12-01):
如题,我是菜鸟,只是喜欢捣鼓,电子元件符号好多都要百度,最近搞了套天龙回音壁功放板,电源板来的时候就是插错220v炸了两个压敏电阻,而且是拆掉的,整个某宝跟某多都搜不到这个电源参数,包括百度,如果买个自耦变压器转110v是简单,但还是麻烦,想直接把电源板改成220v输入,后级输出不变,请教论坛的大神们,都需要替换掉板上的哪些元件,在你们眼里这种事情很简单,可我真的只懂焊接替换,麻烦说明那个元件换成哪种型号,谢谢了(电容耐压换400v这个懂)

网友A:
要把初级耐压低的原件改成适应220V的,可以参考其他开关电源,次级的取样电路也需要调整

网友B:
还是买个适配器安逸

网友C:
如果搞不定 ,也可以买个同样输出参数的220v的电源板啊。应该不贵。

网友D:
换电源板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搞不定 ,也可以买个同样输出参数的220v的电源板啊。应该不贵。

全网找不到这三种电源一个模块的,找了两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源板方便些,

没有同样参数的电源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适配器安逸

等压敏电阻到了我换上去试试,我有个环牛是120v输出的,刚好先转换下看看,真不不行就去买适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初级耐压低的原件改成适应220V的,可以参考其他开关电源,次级的取样电路也需要调整 ...

初级耐压我只懂电容,功率管我查了都是到450v的,应该不用换,次级什么的就不懂了

网友:
难点在次级,,,,,这个绝不是只改个采样电阻那么简单的。说不定那里藏着个稳压二极管就会把你搞崩溃

网友:
开关电源110改220,主要是要修改高压侧的元件,整流管耐压>400, 高压滤波电容耐压>400, 开关管耐压>600。其他部分,压敏电阻,EMC电容,也得换。我看这块板子的主控芯片是ST3842, 启动电阻,也要换。

建议找一个UC3842芯片的开关电源电路电路图,对比高压端的元件参数,直接换。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不高,38v才1a。16和5v都是毫安级别,可以用多级dcdc降压输出

网友E:
原来整流滤波电容两个200v串联的,看看电路是不是原来是倍压整流,是的话改成全桥整流,换470v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人家设计的都是110的,强改220还是有风险的,比如变压器初次级是有要求的

网友:
做工还比较扎实的电源!

网友:
做工还不错,作为电子垃圾进来就有些害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整流滤波电容两个200v串联的,看看电路是不是原来是倍压整流,是的话改成全桥整流,换470v压敏电阻就可 ...

有道理,仔细看,初级整流桥只装了两支二极管,还有两支空着。
估计设计就考虑到电压兼容了。
可参考下老ATX电源的那个电压切换电路,补上二极管,拿掉某根跳线就搞定了。

网友:
不少开关电源都有电压切换开关,可以参考改成220V的。

网友:
正反面照全照清,你这就没打算让别人分析帮你改!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