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各位大佬见多识广,看看这个高音单元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01):
90年代三星组合DVD机自带的喇叭,箱体上写了三分频,拆开发现高音单元看不懂
正面
背面
输入进来中频单元串联2.2uf电容,高音单元并联在中频单元上
拆开高音单元发现看不懂,两根导线连到个金属片,而且万用表测内圈和外圈是不连通的
一个塑料片压着金属片,再加一层薄膜,这不就是个装饰?这是90年代三星就开始糊弄人了吗,求科普

网友:
确实有这种高音。。以前见过

网友A:
压电陶瓷高音啊,不识货,高级货才有的喇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唉,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会是有钱人故意来炫耀的吧???

网友:
正常,压电陶瓷高音。

网友:
压电陶瓷片

网友:
压电陶瓷片,做高音喇叭音质吗也就......

网友:
山寨音响常见~

网友:
有这个压电高音听吉他或者古筝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
用这个高音有一点点,也就是有一点点。

网友:
有的万用表也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高音啊,不识货,高级货才有的喇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唉,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会是有钱人故意来 ...

这东西是真好还是假好啊。。。看楼下怎么清一色说山寨,箱子肯定是三星正品

网友:
专业舞台音箱的号角高音几乎都是压电片加谐振腔。

网友:
压电陶瓷高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真好还是假好啊。。。看楼下怎么清一色说山寨,箱子肯定是三星正品 ...

这东西论频响来说可以从几khz到超声波,论听感来说,用垃圾两个字形容都是抬举了它

网友:
八九十年代的松下电视音响很常见这种高音喇叭

网友:
这高音神了,不早吱吱就是沙沙,过去国产机上用的多。

网友:
高音属于低档配至才用。

网友:
压电陶瓷片,一般的高音喇叭还发不出它的高音调。

网友:
这个高音还不错 那个金属片和薄膜是和压电陶瓷片组成的共鸣腔结构 。压电陶瓷相当于音圈,利用腔体共振驱动那个球顶薄膜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