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次旗舰全方位领先老卡皇!影驰RTX 4080 16GB星曜 OC评测:超频提升6%

楼主(2022-12-01):
一、前言:影驰推出最有颜值的RTX 4080次旗舰显卡
RTX 4080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上最强的256-bit显卡了,全新工艺、架构配合DLSS 3技术,性能、功耗、温度等表现全面超越以往,无愧于新时代的次旗舰!
面向高端游戏玩家的RTX 4080一经推出,影驰也第一时间推出了金属大师、星曜等一系列RTX 4080显卡。
要说影驰旗下最有颜值的产品,那必然是星曜系列,无论是显卡、内存还是固态,都主打高颜值、高性能。
现在我们快科技就收到了影驰的这款RTX 4080 16GB 星曜 OC。
RTX 4080的AD103 GPU核心使用的是定制台积电4N制造工艺、全新的Ada Lovelace GPU架构。
内部共有9728个CUDA核心、304个第四代Tensor核心、76个第三代RT核心、112个ROP单元,其中7 组GPC,其中4组是满血的,从整体规格来说,已经与上一代RTX 3090比较接近。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默认基础频率为2205MHz,最大可Boost至2580MHz,另外16GB的超大显存,等效频率也达到了22.4Gbps。
这款显卡名字带有OC,说明它有着一定的超频空间,玩家也可以使用影驰自家推出的XTRME TUNER魔盘软件,实现显卡超频、灯效管理、性能监控、风扇监控等。
除了超频,外观也极具特色,全白设计、顶部信仰LOGO灯、透明ARGB扇叶、全新设计的星曜娘等元素,更是将电竞氛围感全线拉满。
配合全新一代星卓III散热系统,可以在使用中为玩家带来更冷静的游戏体验。
下图为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参数信息:
二、外观:钻石切割透明外壳吸睛 18+3供电用料足
影驰RTX 4080 16GB星曜 OC的外包装盒,封面上为全新设计的星曜娘,机甲风格极具未来感。
影驰 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本体,纯白色的设计足够吸睛,依然采用了标志性的钻石切割透明外壳设计,配合水晶般的透明质地相得益彰,看起来更为美观。
包含挡板部分,这张显卡的整体尺寸为352×153×69mm。
影驰 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背后采用的是一体压铸的金属背板,镂空设计,可以保障散热性能。
表面使用了白色喷涂星曜系列的logo,看着非常有质感。
可拆卸的上盖还支持个性DIY设计,方便用户打造个人专属外观。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采用的是星卓III散热系统,主动散热部分为3个直径102mm、厚度20mm的透明ARGB风扇,每个风扇拥有11片叶静霜扇叶,可加大进风量,实现更出色的散热效果,并且还支持智能启停,性能和静音也可以兼顾。
ARGB风扇玩家也可以通过影驰XTRME TUNER魔盘软件来进行灯控调整,玩家可自由定义个性灯效。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搭载的接口是12VHPWR,需要配合包装内的三8针-16针供电转接线来使用。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在接口上配备了3个DP 1.4a、1个3个HDMI 2.1输出接口,最高可支持8K画面输出。
拆开显卡,可以看到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星卓III散热系统本体,其拥有4个Φ8mm和5个Φ6mm镀镍复合热管,配合大面积高效能均热板和鳍片,结合回流焊接工艺,带来更强的散热性能。
合金加强件也能有效防止显卡变形,保障显卡的正常使用。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使用的是18+3相供电配置,12层非公版PCB,可保证玩家稳定使用。
中间部分就是AD103 GPU核心本体,周边围绕着的就是显存,共8个2GB组成了16GB的总容量,可提供等效高达22.4Gbps显存速度。
AD103-300 GPU核心本体,采用台积电4N定制工艺制造,面积为378.6平方毫米,集成了多达459亿个晶体管,每平方毫米的集成度超过1.2亿个晶体管。
显存细节,采用的型号为美光2PU47 D8BZF的GDDR6X 显存颗粒。
供电细节,18+3供电方案,其中18相给GPU供电,3相给显存供电。
背面密密麻麻的电路,看起来非常工整。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包装内附带的12VHPWR转3×8Pin转换线、ARGB灯效线、ARGB显卡支撑杆套件。
下边是灯效欣赏:
三、理论性能:超越上代卡皇RTX 3090 Ti多达23.7%
以下为测试平台:
——3DMark Time Spy
在3DMark的Time Spy(2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取得了24217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26956。
在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4K渲染分辨率)测试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取得了13367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13682。
——3DMark Fire Strike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Extreme(2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取得了30711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31666。
在3DMark的Fire Strike Ultra(2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取得了17029的总成绩,其中显卡分数为16639。
——3DMark Speed Way
3DMark Speed Way 是一项用于测试 DirectX 12 Ultimate 性能的显卡基准测试。它将通过光线追踪、实时全局光照技术,渲染更逼真的光照和反射效果,并全面支持DX12 Ultimate,包括网格着色器(Mesh Shader)、可变着色率(VRS)等技术,优化性能和画质。
在3DMark的Speed Way(2K渲染分辨率)测试项目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取得了7004的总成绩。
通过以往RTX 4090非公显卡对比,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Speed Way项目,性能约在70%的左右。
以下为成绩汇总:
根据我们此前的非公版RTX 3090 Ti/公版RTX 3080 Ti分数对比,这一代的RTX 4080提升幅度非常明显。
在3DMark各类项目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在Time Spy、Time Spy Extreme、Fire Strike Extreme、Fire Strike Ultra分别领先了非公RTX 3090 Ti约23.7%、22.2%、15.7%、17.5%,领先公版RTX 3080 Ti约38%、42.4%、38.2%、39.7%。
在3DMark的Time Spy系列(DX12)测试中,性能幅度提升更明显一些。
PS:由于RTX 3090 Ti/未有Speed Way项目成绩,所以不加入对比。
四、游戏实测:通吃3A游戏 4K+最高画质都可流畅运行
1、无主之地3
《无主之地3》在4K+最高恶棍画质下,平均帧数为90.88 FPS。
2、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2077》在4K+最高超级画质下,平均帧数为71.06 FPS。
3、刺客信条:奥德赛
《刺客信条:奥德赛》在4K+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83 FPS。
4、刺客信条:起源
《刺客信条:起源》在4K+极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99 FPS。
5、孤岛惊魂5
《孤岛危机5》在4K+非常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29 FPS。
6、孤岛惊魂6
《孤岛危机6》在4K+非常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8 FPS。
7、地平线:零之曙光
《地平线:零之曙光》在4K+预设最高的终极质量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10 FPS。
8、古墓丽影:暗影
《古墓丽影:暗影》在4K+预设最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29 FPS。
9、奇点灰烬
《奇点灰烬》在4K+预设Crazy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65.80 FPS。
10、战争机器5
《奇点灰烬》在4K+ DX12预设超高画质下,平均帧数为103.2 FPS。
11、德军总部:新血脉
《德军总部:新血脉》在4K+最高究极画质下,平均帧数为233 FPS。
12、CS:GO
《CS:GO》在4K+最高画质下,测得平均帧数为290.39 FPS。
从以上4K游戏表现来看,影驰RTX 4080星曜OC在最高画质下也能流畅运行,都达到了60 FPS流畅门槛。
游戏帧数最低的是《赛博朋克2077》,但即便如此也有71.06 FPS,其它3A大作都均在100 FPS以上。
通过我们以往的公版RTX 3090 Ti的部分游戏数据对比,可以看到这一代影驰RTX 4080在游戏帧数有着不同程度的领先,最少的是《地平线:零之曙光》,领先了10%,最多的是《赛博朋克2077》,领先了33.4%。
五、光追+DLSS3实测:开启DLSS 3可突破CPU限制实现帧数翻倍
RTX 40系显卡带来的DLSS 3,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项新技术。
DLSS 3是基于强大的光流加速器(OFA),通过计算两个连续帧内的光流场,捕捉游戏画面从第1帧到第2帧的方向和速度,从中捕捉粒子、反射和光照等像素信息,并分别计算运动矢量和光流来获得精准的阴影重建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AI生成帧画面,插入常规渲染帧之间。
从DLSS 2的“生成像素点”来提升高画质,到DLSS 3的“全新的完整帧画面”,配合NVIDIA Reflex,降低画面延迟,带来媲美原生的体验。
在以往,游戏的帧率除了GPU的性能,还取决于CPU,现在全新的40系显卡可以利用帧生成,来突破CPU瓶颈限制,为玩家带来更高的帧数表现。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体验一下。
1、生死轮回
在《生死轮回》4K+最高画质,未开启光追和DLSS的情况下,当前场景的游戏帧数为130 FPS。
基于最高画质,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性能模式,相同游戏场景下,帧率提升到了205 FPS,提升了57.7%。
2、逆水寒
《逆水寒》在4K+预设最高画质下,未开启光追和DLSS,当前场景的游戏帧率为60 FPS。
基于4K+最高画质,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性能模式,在相同游戏场景下,《逆水寒》帧率提升到了121 FPS,提升了101.7%。
3、毁灭全人类2
《毁灭全人类2》在4K+预设最高画质下,未开启光追和DLSS,当前场景的游戏帧率为91 FPS。
基于4K+最高画质,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性能模式,在相同游戏场景下,《逆水寒的》帧率提升到了189 FPS,提升了107.7%。
4、超级人类
《超级人类》在4K+预设最高画质下,未开启光追和DLSS,当前场景的游戏帧率为126 FPS。
基于4K+最高画质,同时开启光追和DLSS性能模式,在相同游戏场景下,《超级人类》帧率提升到了203 FPS,提升了61.1%。
以上游戏从图表来看更为直观,以上支持DLSS 3的游戏,在开启光追+DLSS后都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帧率提升,最少也有57.7%,最高翻倍多达107.7%。
对于DLSS技术,以往开启会牺牲一定的画质,而我们体验了多款40系显卡后,带来的DLSS 3的AI插帧配合DLSS 2的细节补充,即便是玩家想要体验光追也不在话下。
以上面几张游戏截图示例,作为开启最高画质+光追+DLSS,右为最高画质(未开启光追+DLSS)。
可以看到放大一定的倍数后,即便是性能模式,画质也没有明显的损失。锐化程度稍有衰减,但影响并不大,不细看无法察觉。玩家可根据需求来更改DLSS质量方案。
在部分场景下,配合DLSS 2,能看到AI参与将细节补充了,棕榈树树叶、还有树下面的草丛,也是开启DLSS后细节要更多一些。
六、生产力测试:轻松领先超过上代卡皇
在生产力这方面,我们使用了SPECview这个专业级、符合工业标准的OpenGL图形显示卡效能测试分析软件。
SPECview使用C语言编写,用于测量运行在OpenGL应用程序接口之下硬件的3D图形性能,其包含8个专业图形测试场景,Energy、Medical、Catia、Cero、Maya、SNX以及主要基于OpenGL 4.0架构的Solidworks和基于DirextX架构的Showcase。
这些软件能够反应测试显卡和CPU在压力测试环境下的具体表现,也被大部分专业级工作产用于测试来了解硬件的性能,非常具有参考性。
测试结束后,通过HWMonitor最大记录可看到GPU频率最大为2835MHz,功耗仅有320W,温度最大53.9摄氏度。
需要一提的是,测试项目不同,硬件压力也不同,所需要的功耗也不同,通过数值查看大约在160~240W左右,320W最大峰值只有偶尔会出现。
关于动态功耗,我们会在下一章节展开游戏方面的测试。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在SPECview的4K分辨率测试得分中,3dsmax为172.09、catia为73.59、creo为124.11、energy为63.71、maya为404.77、medical为31.93、snx为30.65、solidworks为219.12。
通过我们此前非公的锐龙7 5700X+RTX 3090 Ti平台对比,可以看出锐龙9 7950X+RTX 4080在生产力上也有不同幅度的领先。
也就是说,锐龙9 7950X+RTX 4080要比锐龙7 5700X+RTX 3090 Ti在3ds Max、Catia、Creo、Energy、Maya、Medical、SNX、SolidWorks这8个项目分别都要快了13.4%、20.3%、32.6%、101.6%、18.1%、29.8%、26.5%、15.7%。
尤其是Energy项目,在40系显卡上升级幅度是最高的,在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上达到了101.6%。
也可以看出这代在功耗更低的情况下,带来了更好的能效比,在生产力是完全超越上一代卡皇RTX 3090 Ti的。
七、烤机、超频和功耗:超频可带来6%提升 3A大作日常难以触及功耗墙
——烤机测试
我们将Furmark的参数设定为3840×2160分辨率,关闭抗锯齿。
在测试10分钟后,此时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GPU最大频率达到了1920MHz,温度最高为63.2摄氏度,风扇转速在1300 RPM内,功耗最大在320W。
——超频测试
在超频方面,我们使用的是影驰自家XTRME TUNER魔盘软件来进行超频,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实现灯控调整、温度监控等便捷操作。
设置如上图,我们将GPU频率拉高300MHz,显存频率拉高1800MHz,由于目标功率和目标温度是关联的,我们将目标功率拉至140%后,温度上限也会自动拉到88摄氏度。
超频后的结果,此时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的GPU频率由原先的2205MHz超至2505MHz,Boost频率超至2880MHz,显存频率1625MHz,显存带宽由716.8GB/s超至832GB/s,等效显存频率达到了26Gbps。
需要提醒的是,频率并不是越高越好,需要对显卡的体质来进行细调,否则在此期间会出现花屏、黑屏、重启等现象,不过在重启后显卡的超频设置会自动清除掉。
超频之后通过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项目验证,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分数为14743,比起默认的13367分提高了约6.1%左右的性能。
在3DMark的Time Spy Extreme测试过程中,GPU最大频率达到了3015MHz,功耗也达到了365W,温度相差并不大,只有64.9摄氏度。
——功耗测试
1、暗影火炬城
《暗影火炬城》在1080P+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90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74%,最大功耗为221.6W,温度最高在52.6摄氏度左右。
《暗影火炬城》在2K+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05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81%,最大功耗为256W,温度最高在54.6摄氏度左右。
《暗影火炬城》在4K+最高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790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88%,最大功耗为308.8W,温度最高在58.8摄氏度左右。
2、赛博朋克2077
《赛博朋克2077》在1080P+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05MHz,最大功耗为241.8W,温度最高在49.5摄氏度左右。
《赛博朋克2077》在2K+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20MHz,最大功耗为265.1W,温度最高在52摄氏度左右。
《赛博朋克2077》在4K+光追:超级画质下,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05MHz,最大功耗为296.7W,温度最高在55.7摄氏度左右。
3、逆水寒
《逆水寒》在10800+预设最高画质(未开启光追+DLSS),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20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15%,最大功耗为100.8W,温度最高在36摄氏度左右。
《逆水寒》在2K+预设最高画质,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20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也在15%,最大功耗为133.8W,温度最高在42.3摄氏度左右。
《逆水寒》在4K+预设最高画质,当前GPU频率最高为2805MHz,当前画面显存占用42%,最大功耗为206.4W,温度最高在45.7摄氏度左右。
从以上游戏实测可以看出,在GPU频率相差不大的表现下,主要是不同分辨率下显存占用有所不同,功耗也是动态分配的。
也只有4K游戏最高画质下,显存占用较大的时候,才能触及290-300W功耗门槛,远低于额定的320W功耗。
八、总结:颜值性能上佳的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 全方位领先上代卡皇
1、性能
这一代搭载了Ada Lovelace架构AD103 GPU核心的RTX 4080显卡,虽然定位是次旗舰,但对比上一代核弹卡皇RTX 3090 Ti表现着实让玩家“背刺”。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从游戏、生产力、功耗、温度等多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说全方位领先了上代RTX 3090 Ti。
在理论性能测试中,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更是领先非公RTX 3090 Ti多达23.7%,领先公版RTX 3080多达42.4%,如此极致的性能,畅玩4K系游戏都不在话下。
甚至众所周知优化并不出色的《赛博朋克2077》4K+最高画质也有71.06 FPS,其它3A大作更是在100 FPS以上,对比公版RTX 3090 Ti,更是领先10%~33.4%。
还有生产力,对比非公RTX 3090 Ti,也有着最少13.4%、最多101.6%的提升,完全可以满足用户的建模、渲染等专业需求。
2、DLSS 3
当然,如果你想玩光追游戏,笔者也强烈建议同时开启DLSS。
这一代的DLSS 3实现“AI插帧”的突破CPU瓶颈,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帧数提升,再配合DLSS 2的“像素补充”技术,即便在DLSS性能模式下,也能够带来媲美原生的画质表现,甚至能够补充上去一些细节。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开启光追+DLSS后,DLSS带来的FPS表现也确实优异,最少也有57.7%的提升,最高翻倍多达107.7%。
能看出NVIDIA DLSS技术是越发越成熟了,以往开启DLSS选项后,会导致画面清晰度有一定程度的损失,而这一代的DLSS 3补全了这个缺陷,甚至在部分场景下还能补充细节。
3、功耗
如今的TGP再也不能代表显卡的功耗,它只是一个功耗墙而已,与RTX 3080的 TGP虽然都是320W,但RTX 4080更为灵活一些。
我们通过几款游戏测试了1080P、2K、4K三档画质测试,《逆水寒》最高画质下,1080P压力并不大,仅有100W左右,最高的4K也不过200W多一点。
《赛博朋克2077》开启光追+DLSS后,1080P画质功耗也仅有241.8W,4K才摸到296.7W。
只有烤机时才摸到320W,比起上一代RTX 3080在1080P分辨率下就撞上320W的TGP功耗墙的表现,也能看出RTX 408在这根据显存占用来动态分配更灵活一些,比起上代能效比也更出色。
尤其笔者的测试平台是锐龙9 7950X+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850W电源也完全可以带动,日常使用玩家完全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4、温度和超频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我们使用影驰自家XTRME TUNER魔盘软件进行超频,将GPU频率超至2505MHz-2880MHz,显存频率1625MHz,等效显存频率达到了26Gbps。
在为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超频之后,较默频提高了约6.1%左右的性能,加上全新一代星卓III散热系统的加持下,游戏、跑分、烤机各类状态下,温度也没超过65摄氏度,低温表现更能保证显卡可以释放出澎湃动力。
影驰RTX 4080 16GB 星曜 OC显卡性能全能释放,让玩家可以尽情享受4K光追游戏的魅力,也可以进一步超频挖掘潜力。
再加上纯白色外观、透明ARGB扇叶,还有丰富的ARGB可自定义灯效,更是将颜值拉满,为玩家带来足够“亮眼”的视觉享受,搭建出高颜值的“光污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