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页变黑白了?电脑浏览器恢复颜色插件

楼主(2022-12-01):
专门对数码之家做了适配,  多数其它网站也有效果
下载地址 https://files.catbox.moe/qu4onv.zip  同时附件里也有一份(附加下载 扣 56 M 币),  解压后让 chrome 加载这个插件即可
在加载前注意看看两个文本文件的内容是否和下面文件相同, 如果不同就不要用了,  (不同的话说明文件被改过了, 不安全).

chrome ==> 设置 ==> 插件 ==> 加载 ... 选中文件夹即可

也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放入如下两个文本内容 再把文件夹作为 chrome 插件加载
文件 manifest.json 内容如下
{
        "manifest_version": 3,
        "name": "resume_color",
        "version": "1.0",
        "content_scripts": [{
                "matches": ["*://*/*"],
                "js": [
                        "color.js"
                ],
                "run_at": "document_end"
        }]
}

文件 color.js 内容如下
(function(){
        const css = document.querySelector('#toptb > style'); if (css) css.remove();
        const style = document.createElement('style');
        style.innerHTML = '* {filter: none !important}';
        document.body.appendChild(style);
})()

color.js 也可以是下面这样的, 能适应更多网站
(function(){
        const css = document.querySelector('#toptb > style'); if (css) css.remove();
        const style = document.createElement('style');
        style.innerHTML = '* {filter: none !important; -webkit-filter: none !important;}';
        document.head.appendChild(style);
})()

网友A:
总觉得在帖子里面下载附件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在帖子里面下载附件是个坑……

所以有外部链接啊
源码也直接贴出来了, 直接粘贴进记事本保存 改名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那么几天,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么几天,没必要。

七八天呢,  只有一天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么几天,没必要。

我试了一会, 觉得眼睛难受, 就网上找了个插件, 但是对数码之家无效, 略加修改就好了

网友:
忍一下就过去了,以后会越来越淡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会, 觉得眼睛难受, 就网上找了个插件, 但是对数码之家无效, 略加修改就好了 ...

人才越来越可行了

网友:
可以用,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外部链接啊
源码也直接贴出来了, 直接粘贴进记事本保存 改名就可以了 ...

感谢分享,已经加载了,舒服多了

楼主:
改了下 color.js 能适应更多的站点

网友C:
已用暴力猴上面的脚本和楼主的合体,效果不错

黑白真的影响辨别速度,有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用暴力猴上面的脚本和楼主的合体,效果不错

黑白真的影响辨别速度,有必要改 ...

大部分网站只要后面三行就行
但是数码之家需要加一行

网友:
试了可以,谢谢楼主

网友:
无所谓了,也就没几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么几天,没必要。

是不是过了6号全国哀悼日就有颜色了?

网友:
有些网站的验证模块涉及到颜色的判定,不恢复彩色页面根本无法登录浏览。

网友:
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
最后的高光时刻啊,你都忍受了1,2十年了,这几天不能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