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无与伦比的双芯旗舰!vivo X90评测:史上最卷的标准版手机

楼主(2022-12-01):
一、前言:双芯再升级 迎来影像与性能的再次进化
去年,vivo X80系列带来了V1影像芯片的升级版本V1+,不仅影像层面上再次进化,还突破性的将其应用到性能与显示层面,通过插帧技术畅玩各类大型手游。
今年,vivo X90系列携手新一代自研芯片V2再度来袭,为了配合联发科天玑9200芯片,对芯片中集成的内存单元、AI计算单元、图像处理单元进行大幅升级,实现了数据和算力的优化协调与高速协同。
1、首发天玑9200芯片
vivo X90成为全球首发联发科天玑9200芯片的机型,这款芯片采用了台积电N4P工艺,CPU采用最新的Cortex-X3架构,引入第二代Armv9指令,而GPU则抛弃了一直沿用的Mali系GPU,全球首发ARM架构 Immortalis G715 GPU,并首次在手机中引入硬件光线追踪。
另外,天玑9200也是首个支持LPDDR5X 8533Mbps高频满血内存和多循环队列技术的八通道UFS 4.0闪存的处理器,在APP加载、后台切换、软件安装、文件移动传输等方面有着更强的传输速率。
2、引入自研V2 芯片
vivo X90首发新一代自研V2 芯片,通过固化影像算法,强化超级降噪、智能超分等功能,大幅提升夜间拍照亮度与清晰度,强化运动防抖,带来极夜影像和夜景运动录像功能。
这一代V2芯片与V1+相同,增加了HDR功能,提升手机在白天大光比及常规夜景环境下的录像效果。
V2芯片不仅是影像芯片,还是一颗独立显示芯片,内置vivo自研的图像处理单元,对画面进行专业级运动估计与运动补偿,可将游戏画面插帧至90~120帧,可以说有了V2芯片的搭载可以让游戏流畅度更加稳定。
3、首发京东方Q9屏幕基材
vivo X90首发了京东方Q9发光材料,局部峰值亮度最高可达到1300nit,采用全新蓝钻排列,综合视觉效果提升显著,在降低屏幕功耗,提升显示寿命的同时,画面的显示效果更加细腻。
另外,vivo X90的屏幕也带来了备受好评的2160Hz高频PWM调光,暗光环境下使用手机,更加呵护双眼。
以下是vivo X90的详细参数
二、外观:传承居中挖空式双曲屏 陶瓷腰线别具匠心
vivo X90正面采用一块6.78英寸OLED双曲面屏幕,采用京东方Q9发光材料,局部峰值亮度可达到1300nit,静态对比度达到8000000:1,最高支持2160Hz高频PWM调光,并通过了SGS低蓝光认证。
我们快科技拿到的版本是至黑配色,机身背部采用了萤石AG工艺,辅以磨砂质感,沉静内敛,遇光散发出精致的商务气息。
在相机模组下方,附着采用缎带光刻?艺的陶瓷质感腰线,经过遮蔽曝光、纳米级真空光学彩镀,四轴联动精雕等复杂的共 16 道核心工序,最终打磨出了华丽的陶瓷质感。
仔细看,在腰线上方雕琢着Xtreme Imagination字符,代表着X系列极限想象,不断打破想象力边界的态度。
vivo X90居中位置采用挖空式前置相机,1600万像素,上方集成微缝听筒,与顶部的边框融为一体。
机身背部具备三摄模组以及一枚激光对焦传感器,在镜头中央附着T*标识,代表着抗炫光能力极强的蔡司T*镀膜,右上角为双LED补光灯与一枚色温传感器,下方则辅以蔡司标识。
vivo X90侧边采用金属边框,音量按键与电源按键均位于机身的右侧,而这中间与上方部位集成了两根天线断带。
vivo X90顶部的“professional photography”寓意着自研的V2影像芯片带来专业的影像基础,右侧集成了红外传感器以及降噪麦克风。
机身底部为扬声器、Type-C与耳机共用接口、麦克风以及SIM卡槽。
vivo X90支持120W双芯闪充,标配C2C迷你充电器,并向下兼容80W、66W等快充规格。
三、天玑9200性能解析:第二代台积电4nm芯 首次引入移动端硬件光线追踪
vivo X90系列全球首发联发科天玑9200芯片,基于台积电第二代4nm制程工艺,即N4P, 比N4 的性能要高出 6%,相较于N5,N4P 的功耗效率提升22%,晶体管密度增加6%,因此,天玑9200能够集成高达170亿根晶体管,甚至比最新iPhone 14 Pro Max所搭载的A16芯片中的160亿根晶体管还要高出10%。
在架构方面,天玑9200的采用与天玑9000相同的“1+3+4”的CPU架构,率先引入了Cortex-X3超大核心,峰值性能拥有 22% 的提升,IPC(同频效率)提升 11%,而最高主频则设定在了与天玑9000+相同的3.05GHz。
中核由前代的Cortex-A710升级到了Cortex-A715,主频与天玑9000相同,保持在2.85GHz,不过,彻底砍掉了对32位应用的支持,由此也可以将解码器做大,随之带来的便是功耗大幅度降低,官方宣称同性能下功耗降低20%,但性能提升比较微弱,只有5%。
但是,砍掉了对32位的支持,如何在手机中使用32位应用呢?
天玑9200的小核采用了1.8GHz的Cortex-A510,与天玑9000保持一致,并在小核中引入了32位的支持,因此可以利用小核心跑32位应用。
据官方宣称,天玑9200对比天玑9000的CPU单核性能提升最多可达12%,多核性能可提升多达10%。
这一代天玑9200的GPU可谓是提升巨大,由前代的G710升级到了最新的G715公版架构,但他并未归属到Mali系列,而是采用全新的命名:Immotalis G715 MC11,原因是支持硬件级光线追踪,比天玑9000多一个核心,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手游中也能玩光追游戏了。
ISP从来是联发科的弱项,这一次天玑9200在ISP方面做出了重大改进,搭载Imagiq 890影像处理器,率先支持RGBW传感器,与第六代APU处理器相结合,支持浮点+整数混合运算、智能神经网络架构,性能提升多达35%,视频超分能效也提升了多达45%。
在存储方面,天玑9200支持到了最高4×16bit LPDDR5X 8533Mbps(4266MHz)规格内存,可带来最多13%的带宽提升。
闪存支持到了最新的UFS 4.0,通过多循环队列技术(MCQ),最高八通道的数据交换,让软
件切换和后天唤醒都更快、更流畅,也使得天玑9200成为同代际中读写速度更快的SoC芯片。
四、跑分测试:GPU性能暴增 顺序读写速率提升超100%
1、安兔兔
首先是安兔兔综合测试,总分突破了120万大关,其中CPU跑出了277574分,相比上一代天玑9000提升约9.4%,GPU得分493632分,相比前代提升约25.8%,相比骁龙8提升了12.7%。
2、GeekBench 5
CPU单项测试,GeekBench5单核成绩1429,多核成绩4481,相比前代天玑9000分别提升约15%以及6.3%,看来这次天玑9200的CPU部分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
3、GFXBench
而GPU部分是提升较大的方面,我们使用GFXBench的六项1080P高水平测试,阿兹特克废墟OpenGL、阿兹特克废墟Vulkan、赛车追逐这前三项分别跑出了124FPS、140FPS与90FPS,相比vivo X80分别提升27.8%、41.4%,18.4%。
经过前三轮的测试,手机温度逐渐提升,而后三项的测试成绩,能够实际反应出手机在进行高渲染3D游戏下的表现,曼哈顿3.1、曼哈顿、霸王龙分别跑出了168FPS、236FPS以及393FPS,与vivo X80相比提升大约17.5%、21.6%以及39.4%。
4、Adrobench
在存储方面,12+512GB的机型搭载了八通道UFS 4.0规格闪存,配以MCQ多循环队列,经过Adrobench测试,顺序读取速度竟突破了4000MB/s,达到了惊人的4167.88MB/s,相比UFS 3.1提升118.6%,增幅1倍还要多。
随机写入速率达到2687.21MB/s,对比UFS 3.1增幅达51%,提升依然非常巨大。
不过在顺序读写方面,与前代提升并不算大,分别跑出了347.92MB/s、462.53MB/s,与UFS 3.1相比分别提升15%与19%。
综合来看,UFS 4.0的随机读写速率提升相当明显,对于游戏的加载与APP的相应速度可以说是迎来了质变。
五、游戏:原神满帧运行 温控超越骁龙8+
在天玑9200芯片的加持下,结合自研芯片V2,可以将游戏帧率插帧至90~120帧,让用户在体验大型游戏时流畅度表现更加优异。
对此,我们挑选了低、中、高负载的三款极具代表性的主流手游大作,分别为《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以及《原神》,在室内为21摄氏度的办公环境下,以帧率优先进行测试。
1、王者荣耀
首先是低负载的王者荣耀手游,在开启极高帧率与超高分辨率下,进行近20分钟的对抗游戏,天玑9200跑出了近乎完美的直线,平均帧率轻松达到了119.6PS,整局游戏流畅丝滑。
温度的方面,机身正面最高温度仅有35.8摄氏度,机身背面最高温度更是低至34.9摄氏度。
2、和平精英
其次是中负载的和平精英手游,在开启HDR高清画质+极限帧率下,手游以最高60FPS运行,经过近25分钟的游戏测试,平均帧率维持在59.6FPS,接近满帧运行。
温度方面,机身正面最高温度仅有36.5摄氏度,机身背面仅有35.3摄氏度。
3、原神
最后是高负载的原神手游,开启最高画质+60帧模式,经过近15分钟的测试,游戏平均帧率稳定在了59.6FPS,游戏全程没有掉帧,相比vivo X80 的天玑9000,跑5分钟就降到45帧,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质的提升了,一条直线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得益于天玑9200强悍的GPU性能,vivo自研的V2芯片也起到了一定的插帧作用,真的可以说是质的提升。
在温度方面,机身正面最高温度39.5摄氏度,背面的温度更低,达到39.7摄氏度,就算骁龙8+在满帧的情况下,也没有如此低的温度,足以见得天玑9200的功耗表现着实令人钦佩。
六、影像:自研V2芯片结合独家算法 黑夜也能拍出白天
vivo X90后置三颗摄像头,主摄采用前代vivo X80首发的索尼IMX866传感器,5000万像素,1/1.56英寸感光单元,1.0μm单像素,支持OIS光学防抖。
超广角镜头搭载1200万像素的索尼IMX663,支持108度广角拍摄。
人像镜头采用超广角同款的1200万像素索尼IMX663,支持2倍光学变焦。
——主摄
白天场景下,vivo X90主摄呈现的样张,经过V2 ISP芯片的调教与优化,画面透亮,色彩饱满,放大细看,小型植被没有特别大的涂抹感。
夜景方面,长曝光可以得到更通透的样张,蔡司镀膜的加持,画面中的灯光不会带来较强的光线刺眼感,V2芯片可以抵消掉大部分的噪点,即便是夜间的天空同样可以拍摄的非常纯净。
——超广角
108度的超广角,可以记录下超宽范围的画面,白平衡调教的与主摄几乎一致,画面两侧端正,没有因广角畸变带来的画面凹陷的情况。
超广角在夜间也能拍摄出有质感的画面,利用长曝光呈现的样张没有过多的噪点,甚至对开灯房屋内部的细节都能够清晰展现。
——长焦
利用2倍的人像长焦镜头,可拍摄出质感满满的样张,虽然1/2.9英寸的感光单元不及主摄,但凭借V2芯片对影像的调教,成像素质也相当之高。
长焦镜头也支持夜景的拍摄,通过OIS光学防抖保证了在拍摄时的稳定性,尤其是对路边的灯光产生眩光的问题,在vivo X90上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七、充电与续航:120W双芯闪充满电不到半小时 4810mAh电池续航近8小时
vivo X90搭载4810mAh双电芯电池,支持120W双芯闪充,并采用第三代高粘隔膜电芯,经历1460次充放电循环后电池容量仍高于80%,放心用四年。
——充电测试
经过测试,从5%开始记录,5分钟充电37%,10分钟充电67%,20分钟充电至98%,完全充满仅需要22分钟。
——续航测试
对于续航情况,我们使用专业续航测试工具——由快科技出品的电池狗狗进行测试。
在测试项目上,我们选择极限电量续航测试,勾选了包括CPU高压、CPU多线程、AI识别、图片浏览、视频播放、网页浏览的所有测试项目,模拟现实使用场景,最大程度还原真实负载,无限接近真实耗电情况。
我们将屏幕亮度改为手动50%,屏幕刷新率为智能刷新,电量模式为“均衡”,从100%电量开始测试。
经过1小时的不间断测试,vivo X90的电量降至87%,消耗13%的电量,经过折算,满电续航时长大约在7.7小时左右,按照一般用户的使用情况,可提供一整天的间歇性使用时长。
八、总结:影像与性能更进一步 vivo X90标准即旗舰
vivo X90作为一款中杯手机,标配了新一代V2影像芯片,延续了索尼IMX866主摄,并引入了VCS仿生光谱技术,揭示了vivo致力于对手机影像系统研发的决心与成果,为下一代手机影像做出探索与贡献。
首发天玑9200旗舰芯片与UFS 4.0规格高速闪存,标志着vivo X90系列在性能上也不存在有任何短板,即便是中杯机型,其性能也能超越大部分旗舰手机。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对vivo X90的体验,对其做出以下总结:
1、首发天玑9200 原神手游稳而不热
全新的联发科天玑9200芯片,带来了UFS 4.0高速闪存,在日常APP与游戏加载速度上有明显的优势,集成的Immotalis G715 GPU在图形处理能力上突飞猛进,并且得益于台积电先进的N4P工艺,在发热上也有着明显的改善。
经过实测,原神手游的帧率曲线能够稳定在59.6FPS,但机身正面的发热量却不到40度,放在高通平台上确实不敢想象。
2、全新V2芯片 夜景调教出色
vivo X90引用了全新的自研V2影像芯片,在夜间摄影时,无论主摄、超广角还是长焦镜头,原本黑蒙蒙的画面在长曝光过后都显得明亮透彻,并不会夹杂着过曝带来的噪点与照片泛白情况,这也得益于强大的图像处理单元以及经验丰富的算法调优。
蔡司镀膜的加持下,三摄抗眩光能力提升非常明显,面对路灯的直射光线,所呈现的样张依然充满细节,灯管四周未出现光晕、鬼影等光学瑕疵,对眩光的把控相当到位。
3、双芯120W闪充 充电又快又凉
vivo X90也是在该价位段中第一次引入120W双芯闪充,对于4810mAh的电池,慢点市场仅有22分钟,超越了大部分同价位的手机,并第三代高粘隔膜电芯,延长vivo X90的充电寿命,避免因长期插拔充电器造成电池老化而导致手机电量不耐用的情况。
综合来说,vivo X90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全新的萤石AG工艺,陶瓷质感的腰线,突显出手机的精致与典雅,天玑9200芯片与UFS 4.0闪存的首发,用旗舰机的尺度去打造标准款手机,令vivo X90在性能与影像能力上均做到了同价位段中的唯一,做到标准即旗舰。
最后,vivo X90这样一款标准版手机,为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3699元的起售价,就能拥有旗舰性能、蔡司影像、V2芯片的独家优化,因此,它也成为了该价位段中的真香机,无论男女生,都十分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