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线

楼主(2022-12-01):
    以前买美的电饭煲自带线有点短没用,找条长的代替,没想到用了三四年吧!插头脚直接断在插座里了,三脚变两脚,是铝的线皮用指甲扣出来了还有厂名铜线黑黑的丢掉垃圾桶

找出美的自带线换上

网友A:
统统换成华为交换机的电源线吧,比较靠谱

网友:
电脑,网络设备的电源线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B:
幸好不是烧毁电饭煲,不然责任分不清了。

网友:
应该是假线,品牌的厂家不可能是这种的线。

网友:
这些天才厂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网友:
铝脚插头用不住,用久了会氧化变酥。

网友:
铜线你就知足吧,不是铝的就行

网友:
这种害人的线还是少用,存在很大的火灾隐患,铝丝时间长会氧化变粉,电阻直线升高,发热严重,非常危险。

网友:
电镀层都掉皮了,铝质无疑,换正规的纯铜线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统换成华为交换机的电源线吧,比较靠谱

手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不是烧毁电饭煲,不然责任分不清了。

对啊,还好没事

网友:
铜线黑黑的丢掉垃圾桶

网友C:
插头插片都是铝的,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插片都是铝的,肯定不行

还用了几年,很少拔插LP拔出来断里面了,果断换掉

网友:
时间久了了

网友:
早期的电饭煲线都是很长的后来基本都换成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