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没有笔记本光驱转接到台式机5.25寸位置的转换架

楼主(2022-12-01):
现在台式机的那种大光驱都很少有人卖了!闲鱼上大把的拆机笔记本光驱。

这种拆机的笔记本光驱要装到台式机上的话需要一个转换支架才能固定到台式电脑的光驱位置。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便宜的,找到一个联想要168元,不过里面还带笔记本硬盘的支架,

我只想要一个单独的笔记本光驱转接到台式机光驱位的支架,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架子卖呀!

有知道的朋友来说说。。。

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十几块钱买个光驱盒 变成移动光驱吧

网友:
转成usb的也一样

淘宝搜  笔记本光驱SATA转USB易驱线

网友:
我还是喜欢台式机的大光驱速度更快些。

网友:
没必要,转移动光驱好。方便。

网友:
用易驱线不香吗

网友:
台式机光驱淘宝咸鱼有很多卖的,还有全新盒装,是不是全新也不清楚,好在是便宜几十元。
你说的那个转接架记得我有一个,原来联想电脑用的,不过我不想卖,现在也不清楚放哪了。

网友:
现在都很少有光驱使用的场景了

网友B:
买根易驱线插USB用就行了,我新笔记本也没光驱,老笔记本拆出来的光驱就用易驱线插USB用。

网友:
是不是尝试自己做一个,你先来

网友C:
机箱5.25寸光驱位转3.5寸软驱位支架光驱位2.5寸硬盘抽取盒转换架

网友:
现在都用usb光驱了吧,很少插电脑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钱买个光驱盒 变成移动光驱吧

我有光驱盒,但USB连接总是不太可靠的,尤其是刻盘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根易驱线插USB用就行了,我新笔记本也没光驱,老笔记本拆出来的光驱就用易驱线插USB用。 ...

易驱线也有,但我还是想装到机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5.25寸光驱位转3.5寸软驱位支架光驱位2.5寸硬盘抽取盒转换架

搜不到的,搜出来的都是安装硬盘的。没有一个是可以安装笔记本光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的,搜出来的都是安装硬盘的。没有一个是可以安装笔记本光驱的。 ...

自己改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驱线也有,但我还是想装到机子里面。

用易驱线也可以装里面啊,自己动手改装就行了

网友:
或者买个外置光驱盒,USB接口的,然后塞到这个转接器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光驱盒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