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宝上买的大有20V锂电,大家看看真假

楼主(2022-12-01):
如题,手上几把大有20v的工具,只有一块5.2的电池,有时候需要换来换去的。就买了块2.0的电池作为备用,今天刚收到。拆开看了下电芯。感觉这个海四达没有那个闪电标记啊,主板倒是跟5.2的一样。主要担心芯,本来就国产便宜货,再是个套壳的就太悲剧了。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我的两个电池都没有黄色电池的,一个5.2a的是三星的,一个2.6是国产的,但是不是黄色

网友:
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B:
看做工不像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不像是假的。

主要是电芯上s不是闪电状的,也没有code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电池都没有黄色电池的,一个5.2a的是三星的,一个2.6是国产的,但是不是黄色 ...

看看你国产电池是不是也是HIGHSTAR,其中s是闪电⚡。容量不同电池皮颜色有差别。

网友C:
应该是真的,如果是假的,不会放着三星不冒而冒海四达。

网友:
这个电池保护板做工应该不是假的,假的一版就用个电池保护芯片就完了,电量显示再另外用一个芯片,这个看起来还带个单片机,显示电量也用的排线,电路板封胶,如果是假的那也算是下血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真的,如果是假的,不会放着三星不冒而冒海四达。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没有抱太高的期望,是正经海四达2000mAH动力电芯就可以了。皮套s不是闪电标,也没有Code,别是容量芯吧!

网友:
买的 得力4v电磨 里面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看过s不是闪电标的海四达电池。

网友:
我见过这种没有闪电标的电池,你这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着像真的

网友D:
容量虚标吗?2000*2=4000,这个顶多算4.0怎么算出5.2的

网友:
大有也有假的

网友:
泉锋送的4.0电池,没闪电的海四达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虚标吗?2000*2=4000,这个顶多算4.0怎么算出5.2的

5.2是三星2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