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比较适合睡觉时戴的耳机

楼主(2022-12-01):
睡觉时喜欢有点声音,所以常用耳机,但一般的耳机设计问题,带的时间长了会痛,有时候还会自己掉下来。
求大神推荐一款比较适合睡觉时带的耳机。

网友A:
不差钱就苹果AirPods,或者国产替代外观的也很多。

网友:
硅胶的睡眠耳机,pdd上很多

网友B:
床头挂个小喇叭不行吗?

网友:
有那种放枕头下面的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床头挂个小喇叭不行吗?

耳机那种沉浸式的感觉更好很容易睡着

网友C:
那种海绵垫比较大的会舒服些最好自己去实体店试戴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头挂个小喇叭不行吗?

小喇叭,吵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海绵垫比较大的会舒服些最好自己去实体店试戴体验一下。

有没牌子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就苹果AirPods,或者国产替代外观的也很多。

我现在就是,膈应,有点硬,带时间长不舒服

楼主:
找了个专业睡眠耳机,下单试试

楼主:
就一个软橡胶塞子加一个动单元,就是有线,如果做的这么小的能搞成蓝牙的就更好了。

网友:
我催眠使用的是蓝牙耳机,那种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尽量使用小体积的耳机,侧卧时舒服些,声音调到刚好能听见即可,另外的经验,带一个耳机时更容易入睡。

网友(2024-11-26):
睡时用耳机,会损伤听力!

网友:
   遇到同道中人了,我睡觉戴个有线半入耳的,插蓝牙小方块上,听短视频,经实践,某音催眠不行,B站催眠一般,西瓜视频最好,部分视频有深度,听不太懂,大部分时间一个视频没听完就睡着了,如果没睡着,就手动播下一个,困得没力气切下一段时,就睡着了,早上耳机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有线的很好找。这个习惯七八年了,每年体检听力秒过,可能因为耳机听音乐少的缘故吧,听歌会不自觉调大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