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丰梦9V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2022-12-01):
单位上的金属探测仪好长时间不用了,今天没事拿出来准备探一下,结果发现没有电了,用充电器也无法充电,以为电池废了,拆开看看,发现第一次见到内部是这样的,拆开后还发现负极不是焊接的,是卡上去的,分开接入充电器能够正常充电,拍照片供大家欣赏。

网友A: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我有个倍量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我有个倍量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当然有各种奇淫巧计,这个比较水罢了

网友:
买过几节,不耐用,冲几次就坏了

网友:
里面的电池是多少伏一节,另外看外表不像是大厂产品。

网友:
这种9V镍氢充电电池容量比较低,里面的小电池,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
品胜的9v是7个圆柱形镍氢电池  里面塞的满满的

网友:
也就那么回事啊

网友:
感觉这种充电电池不耐用。自放电率比较高,而且容量也小。

网友:
镍氢电池自放电比锂电池、 碳锌电池大,充一次电长时间不用就没电了,不太适合不常用的万用表。

网友:
特别是廉价的杂牌镍氢电池,自放电不是一般的大,充满电放几天就没有多少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我有个倍量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积层电池的内部大同小异

网友:
没拆过,看来里面还有扩容空间

网友:
稳当第一啊

网友:
怎么是这种?我以前拆开的就是那种黑色的圆片片

网友:
内里的7个是碱性电池不?

网友:
电池虚标严重,假,还贵

网友:
接线是挂上去的,肯定不行~补焊下随便用用!

网友:
内部纽扣镍氢电池容量比较小,应该达不到2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