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Win98启动故障

楼主(2022-12-01):
求助:Win98启动故障。
Win98第一版,使用正常,未做ghost备份。

安装 DirectX 9.0c ,重启“更新硬件库”(并未增加新硬件),
出现以下画面:

字符:Microsoft Streaming Tee/Sink-to-Sink Converter (好象是视频设备)

然后是蓝屏:

字符:A fatal exception 0E has occurred at 0028:C0029D05

按任意键,Win98桌面背景图+鼠标(移动正常),无图标+无 开始栏。等待没用。

可以开机进入“安全模式”Win98,“增加/删除程序”里找不到DirectX 9.0c

1、安装个DirectX 9.0c,为何“更新硬件库”一堆设备?能否卸载DirectX 9.0c?
2、如何删除“Microsoft Streaming Tee/Sink-to-Sink Converter”这个新硬件?
3、如何禁止Win98开机搜索新硬件。msconfig ?
4、保留老系统,不想重装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帮助!
故障排除,问题已解决:

针对这个新硬件导致的蓝屏

先安全模式进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搜索“Tee"、“Streaming"、“Sink",F3查找下一个,删删删!

开机终于正常进入桌面。
立刻做GHO,立诛杀曹无伤。

网友:
不想重装系统可能无法解决问题,安装WIN98挺麻烦,必须准备好所有硬件的驱动,不然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网友:
试一下卸载,不行的话再试一下sfc.exe

网友:
厉害,这么古老的系统还在玩

网友:
DOS下输入,执行初始化即可!

网友A:
win98敢装DirectX 9.0c??? 我记得最高支持到7.0吧。 试试安全模式下把硬件驱动删除了再重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98敢装DirectX 9.0c??? 我记得最高支持到7.0吧。 试试安全模式下把硬件驱动删除了再重启看看 ...

至少8.1还是有的

网友:
现场让我摸索可能有办法,隔空只能猜猜了,在msconfig里面找找MSTEE.sys并删掉,或者直接让这个文件物理消失

网友:
则个98总是蓝屏的话只有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8.1还是有的

很多年了,记不得了,印象里98是7.0,SE是7.1

网友:
dx9winxp才装备的

网友C:
WIN98进桌面,按住shift就不会加载了

网友:
这么古老的系统还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没加新硬件。为啥它老发现新硬件“Microsoft Streaming Tee/Sink-to-Sink Converter ”,把这个机 ...

这是一个虚拟设备,对了我想起win98的F8启动菜单里有个step by step confirmation,就是逐步选择加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98进桌面,按住shift就不会加载了

不搭边,这个不是“启动”里面的内容,这是一个虚拟设备

网友:
win98能装DX9,?记得以前装个DX5就高兴的呱呱叫了,确实不记得了

网友:
还在用Win98

网友:
楼主还在用win98,怀旧吗?
当年单机游戏,变速齿轮加速。win98下跑得飞快。
win2k xp下就没有这么快了。
当年玩星际争霸。单机任务。最后把矿都采光了。就是齿轮加速后干的。
不加速,就得彻夜开机去睡觉。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98,已经不用N多年,虽然我也是从98开始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