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大有dd20ts换金属夹头的惨痛经历

楼主(2022-12-01):
就是5298网络版。大小力道都挺好,就是夹头同心度不好,很不爽。然后就买了一个三鸥双棘轮金属夹头。夹头到了,做工挺好的。但是电钻夹头拆不下来,各种方法用了,看了各种视频攻略后照着操作还是不行,还把原来的夹头三抓搞坏了。索性就把夹头暴力拆卸得了。把前面的部分都给切掉了,结果发现主轴和那个夹头的连接部分好像焊死了,各个方向切了很深,就是看不见有螺纹。没办法,就把齿轮箱给下来了,然后新买了一个齿轮箱,快赶上电钻价格了。不过新齿轮箱到了以后,安上金属夹头,效果非常好,同心度很好,瞎折腾一圈总算有个结果了。

楼主:
问下大家这个齿轮箱主轴能换吗?

网友A:
真是给折腾的,过程不错,就是太费钱了

网友B:
焊死的?应该不至于吃相这么难看吧,有没有成功拆解过的大佬来指个路?

网友C:
这种同心度不好的,不是应该马上退货吗?干嘛换夹头啊,太折腾了

网友:
玩的有点大

网友D:
冲动惹的祸,这下舒服没

网友E:
切几道直条,拿斩子弄开,螺纹肯定有,我上次也是角磨机切开的,切到了一点螺纹

网友F:
非常好拆,你姿势不对。本来就很丑,你换完更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拆,你姿势不对。本来就很丑,你换完更丑了

这个真是能把搜到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拧不动,还把三抓给拧裂了。外观见仁见智,反正我觉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动惹的祸,这下舒服没

总算结果是好的,用了几次很满意。关键大小重量和扭力都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同心度不好的,不是应该马上退货吗?干嘛换夹头啊,太折腾了

这个是普遍问题,不是质量问题,就是夹头品质不好,吐槽的人太多了,换了新的夹头同心度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死的?应该不至于吃相这么难看吧,有没有成功拆解过的大佬来指个路?

5298有很多拆下来的案例,dd20ts,就是这个网络版,目前没有搜到案例,也许我这个就是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给折腾的,过程不错,就是太费钱了

嗯,新的齿轮箱快赶上电钻价格了。特别让人不理解的是,齿轮箱和夹头套装,居然比单买齿轮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几道直条,拿斩子弄开,螺纹肯定有,我上次也是角磨机切开的,切到了一点螺纹 ...

我觉得我切的够深了。回头再试试。不过没啥动力鼓捣了,已经买了新的换上了

楼主:
另外分享一下,我感觉单买的齿轮箱似乎比原装的好一些,以前那个夹头晃动间隙很大,现在新的齿轮箱搭配三鸥的夹头晃动间隙小了很多,不知道是齿轮箱的缘故还是原配夹头太次的缘故。

这点和配件价格也能看出来,单买齿轮箱居然比齿轮箱和夹头套装贵,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应该加了螺纹胶,要先用电烙铁加热,

网友:
应该不会是焊上的,那样会损坏金属特性的

网友:
我上周拆掉一个龙韵的塑料抓头,之前抓头卡死已经把塑料部分敲掉了,内部也是金属的三爪,先把中间螺丝取下(反丝螺丝,顺时针拧),然后用了个内六角扳手卡在一个卡爪的孔里,顺时针敲(电钻屁股朝着自己,其实也是反丝),多敲几次就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