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巨佬,梵想128GB(SMI2259XT+Hynix)开卡can't read

楼主(2022-12-01):
请教各位大佬,梵想128GB smi2259xt+Hynix颗粒,使用的是SM2259XT(AC)_HY3D-V6_PKGU0406A_FWU0326A0 开卡工具,但是执行开卡出现下面问题,看了一下那个路径没有找到XT2\BootISP2259.bin file这个文件,我在配置里面也没看到从哪里设置的这个,提前谢谢各位大佬,新手元宝未负,等之后有元宝再来补。

楼主:
再补张图,这个开卡工具里面没有xt2那个文件夹

网友:
那应该是59XT2的主控吧,不是59X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