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提问?这个芯片引脚 是 EOS损伤 还是ESD受损?谢谢

楼主(2022-12-01):
(图片)

网友:
不懂这个.
这是邦定IC 吗? 显微镜真清晰!

网友A:
用什么设备拍到的,看得这么清楚?

网友:
IC原厂给的结果一般是EOS,EOS损坏包含ESD,ESD是EOS其中一项

网友B:
楼主不先得解释下EOS和ESD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本坛大部分人都不懂EOS和ESD损伤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在哪家封装厂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家封装厂工作的?

这是国产某原厂的Cortex-M0单片机,出现的问题是外部复位脚对VSS近似短路,失效分析说是受到了外部电冲击导致的损伤。

网友:
不懂EOS和ESD损伤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先得解释下EOS和ESD是什么意思。。。

据说这玩意是玄学,我也不懂

网友:
这是专用设备拍摄的吧,这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先得解释下EOS和ESD是什么意思。。。

电气过应力(Electrical Over Stress,EOS)是元器件常见的损坏原因,其表现方式是过压或者过流产生大量的热能,使元器件内部温度过高从而损坏元器件(大家常说的烧坏),是由电气系统中的脉冲导致的一种常见的损害电子器件的方式。
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的意思是“静电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设备拍到的,看得这么清楚?

估计是x线透视显微镜?或者是溶胶后普通光学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气过应力(Electrical Over Stress,EOS)是元器件常见的损坏原因,其表现方式是过压或者过流产生大量 ...

这解释专业,但还是不懂。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