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并改造Thinuna FS-Q5W定压音箱

楼主(2022-12-02):
疫情期间被困在办公室里,闲的无聊,就把这个定压音箱给拆了。

这个音箱是在某公司搬家过程中拆过来的,一共拆了3个,我留下两个,另一个扔到公司仓库去了。

作为一个壁挂式音箱,背后的壁挂方式提供了水平和垂直挂孔,还有一个铁把提手。

背后的标识,品牌为Thinuna,经百度搜索为广州德勤龙健电子有限公司(声优诺)产品,这个产品目前还再产,这个音箱的型号为FS-Q5W,型号中的w表示为白色,另一款黑色的为B型。

该公司官网提供的技术参数。

背后的选择开关可以选择匹配不同的功率,提供5档功率选择,我没有定压功放,市售大路货多是国产某科产品,只能听个响,匹配的定压功放那音质简直惨不忍睹,但是我有一个数字功放音质比较好,我可以将旋转选择开关打在8欧的位置后连接,但是实际连接后音质干硬难听,塑料味很浓,这就是本次拆解的原因。

拆解背后的螺丝无法打开音箱,那几个螺丝只是固定铁挂板用的,经仔细观察后只能从前面打开,用一个小一字起子从白色金属网罩边缘轻轻撬一圈,就能够拆下网罩。

低音喇叭和高音喇叭暴露出来,高低音喇叭中间两侧分别还有两个方倒相孔,并塞的有黑色的海绵状物品,固定螺丝在周边一圈的凹槽内。

拆下喇叭前面板后的箱体内部,发现还有密封橡胶圈,内部很干净的样子,还有吸音棉。

安装有喇叭的前面板,高低音喇叭背后均没有任何文字标识,有一个无极性的分频电容,容量为3.3uf,低音喇叭中间有一个孔,这个孔能使低音喇叭有更好的瞬态响应。

变压器,用于提供不同的功率选择,喇叭接多了,就要往低了调,比如100w的定压功放,总共接10个喇叭,那就把每个喇叭后面的功率匹配开关都调在10w处。

由于音箱接入了变压器,对音质会有影响,但是具体会影响多少,以前从未有人测试过,本次拆解测试这个音箱算是提供了一个测试机会。

那两个方倒相孔,为了避免灰尘进入音箱,厂家填塞了海绵。

改造的思路就是拆掉变压器和旋转旋转开关,将多余的线也拆除,直接将这个定压音箱变成定阻音箱,经此次拆解,个人认为这个音箱的质量是挺不错的,比市场上售的那些个大路货强了不知多少。

将高音喇叭拆下看看,这个高音喇叭很特殊,没有普通高音喇叭的面板,应该是厂家的定制产品。

改造过程因为简单,就是拆除变压器,然后接线,这个是改造完成之后的样子,因为测试的缘故面罩还没安装上,功放是我以前买的一款带蓝牙功能的3116数字功放,2X50w的,连接手机进行了试听。

主观感受也谈一下,改造前功放与音箱的连接是将旋转选择开关打在8欧的位置接线的,在拆解过程中我看到那音箱线在变压器里面绕的好像有几圈,就是这几圈使音质大打折扣,音质干硬不说塑料味也很浓重,简直就是噪音,而将变压器拆除后塑料味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少了很多,不仔细听几乎听不出来,音质也不再干硬了,感觉这个音箱的音质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就此次的改造来说算是成功的,也打算把音箱留下自用了,没事的时候听上一曲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要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脑还没有几个配有音箱的,偶有几个配有音箱的也都是些渣渣的能听个响的音箱,我这个一改造算是在公司里面最好听的了。

如果再进行下一步的改造的话有两个思路:一是彻底更换箱体,将其换成木质箱体,反正工地上模板成堆,设计好尺寸安排工人下好料我自己来安装,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折腾的太大,脱离了玩乐的本质,同时也是外观变得很难看;二是在音箱内部粘贴上SBS防水卷材,其作用类似与用于汽车改装隔音用的止震板,粘贴后能够改变塑料箱体的震荡频率,消除箱体的塑料味,做到不损坏外观,我打算采用这种方式,不过要等到工地上有做防水的工人进场了才可以,不过我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网友:
我有个定压功放,哪天也拆拆……

网友:
这种音箱改了也只能听个响

网友:
sbs是沥青吧?不是说这种当止震板有毒么

网友:
做工还不错,要是封的时间再久点,我怀疑楼主要把办公室拆了

网友:
拆了取喇叭。

网友:
变压器电源耐用

网友:
里面的料不错。

网友:
音箱里面再多加点吸音棉,效果会更好!

网友:
要想音质好,有时间还是换外壳比较好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能提供那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
建议换成惠威喇叭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一超。

网友:
有高音喇叭的比一般只有全频喇叭的音质要好一些。

网友:
定压音箱就不要指望音质了。

网友:
这个定压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