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本网首拆一次性温度记录仪:FlashLink Mini PDF Logger

楼主(2022-12-02):
用来记录温度的一次性温度记录仪

网友:
看起来像是工业级别的小玩意,不便宜但做工还行(牛屎一坨),楼主再来一些文字介绍就更好了,比如使用背景和操作说明

网友:
全是洋文,进口货?

网友A:
Mini PDF,这玩意儿是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
能直接输出PDF比较少见,父亲单位那见到大多数是文本文档,少数是excel曲线图和表格。

网友:
高科技产品,集成度挺高。

网友B:
这是我见过最省料的,一般都有一块屏幕,一个STM32单片机,还有个锂亚电池

网友:
可惜了这些电子元器件,一次性是指质量?还是确实就只能用一次?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看着做工应该不差

网友C:
这种一次性温度记录仪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就两张图吗

网友:
一次性的太浪费了吧

网友:
怎么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见过最省料的,一般都有一块屏幕,一个STM32单片机,还有个锂亚电池 ...

那种的我也有,就是买的时候价格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PDF,这玩意儿是PDF格式的文件?

温度记录的数据是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次性温度记录仪用在什么地方呢?

记录温度使用,可以用在冷藏车,冷库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地方。

网友:
这玩意真没见过,以前在工厂里都是大量的温度传感器汇集到采集器,这个可能是无线的,比以前那种方便,估计不需要布线吧。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看PCB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