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给Zk-W8更换C口

楼主(2022-12-02):
智开科技的ZK-W8,内置2枚18650电池,我平时用来当手机和设备之间的有线转无线调测设备(web页面),但是毕竟是很老的设备,还是用Micro的老式接口,在当下TYPEC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有点不方便,还有Micro口不耐用的缺点,正好是我更换TypeC的理由。
原来的接口图:

拆机过程略,拆掉Micro口,拆掉一个碍事的电容,转移到旁边飞线连接,再把Type-C口焊上,因为只充电,所以用了个最简单的2线接口,还有个原因就是带板的太长,位置不允许:

挖孔,在原来的Micro口上稍微修整下:

组装回去:

充电测试:

使用的Type-C接口:

最后的完工图,不是很完美,算了就这样吧:

网友A:
口子拿什么工具开的?
很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开口定位很漂亮

网友:
打洞高手,diy很多人都会,就是外壳难整

网友:
不知道拔插次数会不会减少?

网友:
孔打的很圆润,,,,,赞一个

网友:
这种Type-C口,用来改装很实用。

网友:
已经够完美了你还想咋地,赞

网友:
虽然换着方便,但塑料开槽应该有难度。貌似楼主开得很不错,有啥好办法介绍介绍。

网友B:
咋固定的?三种都有了,就差开孔及固定方法

网友:
手艺不 错,C口装的的严丝合缝

网友:
开孔完美,好评

网友C:
改的不错,我的好多都没改,我打算在Micro口附近另外开一个c口,这样只需要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子拿什么工具开的?
很漂亮

小锉刀一点一点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我的好多都没改,我打算在Micro口附近另外开一个c口,这样只需要焊线。 ...

好主意!真是奇思妙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固定的?三种都有了,就差开孔及固定方法

直接把Type-C的外壳焊在板子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