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增速比惯性玩具车改微型滚珠轴承

楼主(2022-12-02):
网上买6个瑕疵版零重力磁吸小车,车轮与飞轮大概1比50变速,有3个齿轮箱异响,另外3个好点,先挑1个没异响齿轮箱,然后挑飞轮振动最小的,给动平衡好的飞轮换1x3毫米双微型滚珠轴承,齿轮箱扩轴孔时发现管壁太薄容易裂开,找废旧签字笔芯压入,加固轴孔。装回后惯性距离增加2分之1,飞轮阻力减小。

网友:
飞轮加厚点,蓄能更多

网友:
这不得呲上天

网友A:
使用密度高的金属,不增加体积的前提下提高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密度高的金属,不增加体积的前提下提高质量。

铅:正是在下……

网友:
还有玩这个的

网友A:
锇 22.57>铂 21.45>金 19.3>汞 13.5>铅 11.3>银 10.5>铜 8.9>铁 7.86

网友:
改装手艺不 错,玩具车也得改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不得上天啊

网友B:
看这齿轮的材料,寿命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锇 22.57>铂 21.45>金 19.3>汞 13.5>铅 11.3>银 10.5>铜 8.9>铁 7.86

才知道金子比水银重,还比铅重。。。

网友:
改装手艺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齿轮的材料,寿命堪忧。

跟回力车相比,我买的6个瑕疵品,库存磁吸惯性车塑料好点,齿轮箱外壳ABS塑料,车轮包塑TPE摩擦力大,齿轮POM新料有点透明亚光白,生产后挑出有异响的清仓。不太好的是车轮轴滚纹,用2个尖嘴钳很费力的顶开车轮,重新组合修出2个好的,其它的去掉齿轮改成滑行,至少比每辆MatchBox火辣跑车等便宜,多了冰箱磁贴吸螺丝。

回力车很多是再生塑料齿轮,灰颜色不透明。

网友:
就看固定轴承的塑料座能挺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