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日化LXF电容,看看内部构造。

楼主(2022-12-02):
原装板上拆下的日化电容,拆了。

发现腿脚和松下的差不多,电解液是白色的,松下的是黄色的。

里面的黑纸一晃动喝啦喝啦的响,感觉好像金属纸。

我拆的松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114-1-1.html

楼主: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把腿脚折断成两半,下半部分引线用强磁一吸就上去,估计铁的。上半部分一点不吸。

日化脑残设计?那么点线脚用铁?里面大部分的金属片用铜铝?还是用生产的时候用磁铁收货方便??

网友A:
电容的内部结构都差不多,现在都是里面是铁,外面是铜

网友:
也可能是不同的铁合金吧,铁和铝的熔点差很多,想要焊在一起有难度

网友:
电池电容有相似之处,卷绕的电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把腿脚折断成两半,下半部分引线用强磁一吸就上去,估计铁的。上半部分一点不吸。

日 ...

1、哪里来的铜?你解剖时看到铜了? 2、铜与铝结合工艺复杂,铝与铁可能就容易,压接就行。3、铜的价格是铁的N倍。

网友:
铁的会被电解液腐蚀?

网友:
不是套娃就好

网友:
里面是铝箔

网友:
应该有他的道理,感觉很好了。

网友:
不是套娃式就好!

网友:
原装日化还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铝箔

网友:
看样子不假。。。

网友B:
电解电容的不同耐压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的不同耐压是怎么实现的呢?

铝的氧化层不一样厚度

网友:
应该现在接脚用铜的越来越少了吧。

网友:
还有一个应该就是铁引脚有强度,引出线不能太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内部结构都差不多,现在都是里面是铁,外面是铜

里边是铝,早年引脚有铜的,如今都是铁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