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外挂外置天线,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2-12-02):
想弄个外置天线,不知道效果如何?看淘宝介绍好像不错,就是不知道真实效果如何?

网友:
定向天线?还是延长线?定向天线适合远距离,也要定向接受,延长线效果也有,但提升不大。

网友:
淘过一对定向天线,

使用在低端百多块的路由器上,效果还行,比自带的天线强不少。

网友:
难道原机是内置天线?外置全向天线比内置印刷在电路板上的天线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淘宝去搜 硬功夫  这个牌子的 口碑还可以的·

网友:
一般,在大多数情况一,没什么用。

网友:
没图?上图看看。

网友:
买过延长线和外置天线,用了一个月咸鱼卖了

网友:
也就那样吧

网友:
弄个放大器可行否?

网友:
我原来用7620百兆路由器的时候因为信号不好,买了2.4G需要延长天线,还没有改造就换了红米AC2100路由器了,7620路由器改造成了打印服务器,延长天线还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