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问从那下载Windows 10纯净系统

楼主(2022-12-02):
如题,下载过垃圾软件过多,不知从那可以纯净版系统?谢谢了。

网友:
找个正版ltsc,就是需要激活

网友:
微软网站可以下

楼主:
请问这个可以吗?还是要找微软官网?

网友A:
你下载了纯净的系统,用pe装,也会给你捆绑垃圾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了纯净的系统,用pe装,也会给你捆绑垃圾软件的。

请问怎样才能没有捆绑垃圾软件?感谢

网友:
MSDN I TELL YOU 字数补丁

网友:
我用的远航技术

网友:
PE用IT天空的优启通,纯净无后面无捆绑,下载系统出门右转
MSDN I TELL YOU

网友:
7楼是正确的,  msdn(百度搜索第一个) ,从WIN7开始,用了十几年了。 就是原版iso,直接解压到U盘即可,大容量就exfat格式。如果要隐藏文件,就用软碟通做一下。

网友:
到官网下载最纯净

网友:
搜索WIN10纯净版,再仔细看看介绍,基本上没有其它软件的都可以下载使用

楼主:
是在这里面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才能没有捆绑垃圾软件?感谢

有了纯净的iso,还要什么PE啊,那iso本身就是可启动的,直接写入u盘,再从u盘启动不就得了,我一直都这样装系统。

网友:
win是干净的,装的菜不干净

网友:
这个网站不错,下载速度快,纯净版。

楼主:
这说没第三方插件,不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纯净的iso,还要什么PE啊,那iso本身就是可启动的,直接写入u盘,再从u盘启动不就得了,我一直都这样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