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电瓶车锂电池能不能激活?

楼主(2022-12-02):
电瓶车两年没用,锂电池也没充电

现在充电,电量指示只能够一个灯亮。

据说需要激活,怎么样激活呢?

请教各位老师,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拆开,测试每一组的电压,每一组单独充电,能正常充满保留,一充就满的得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试每一组的电压,每一组单独充电,能正常充满保留,一充就满的得替换 ...

谢谢回复!
替换的电池,是不是需要匹配,要配对吗?

网友:
拆开绕过BMS单独对电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试每一组的电压,每一组单独充电,能正常充满保留,一充就满的得替换 ...

就得按照楼上说的方法一个一个测,无电存放很长时间电芯直接报废了。

网友B:
直接接输出口充电 看看有电流没 没有的话 直接接电池组正负极 充一会儿就能正常充电了 亏电太多充电器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输出口充电 看看有电流没 没有的话 直接接电池组正负极 充一会儿就能正常充电了 亏电太多充电器不工 ...

输出口有电压,

我这个是老电池的保护板,不是同口,充电口是园的,输出口是三角形。输出口有电压。

网友C:
2年没用我觉得电池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年没用我觉得电池已经废了...

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不懂!为什么我的电筒电池没坏呢? 同样的两年没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655-1-1.html

网友:
挑电压最先低压保护的单独多循环几次看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2024-08-29):
我遇到几年没用的电池,用充电器充一段时间就好了,当然这是个例。不行就拆电芯单个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