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网络工程宝 (功能最多,体积最小,最简单)

楼主(2022-12-02):
此机维修弱电不用代一堆检测工具,N合一了,有以下功能:1.在线测网络摄像头。2.网线测线功能。3.双频段寻线仪功能。3.万用表测通断功能。4.测量从3V到30V的电压功能。5.有充电宝功能,应急可开电子锁门。

网友:
本主题由 家睦 于 1 小时前 审核通过

网友:
这个厉害,有示意图吗

网友:
这个不错,有没有详细点的说明,也想做个

楼主:
先做下面二图.

网友:
打个样吧。。嘉立创那么白你不玩玩??

网友:
要玩就玩高逼格的

网友:
有点像我99年的DIY风格

网友:
建议老哥出个套件

网友A:
敢问一下,工程宝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收藏了,改天DIY一下,请教  那个监控画面怎么实现的啊,,没有介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一下,工程宝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多半是 网线接入 无线路由器,然后手机连无线网 用app来调试。和有款 叫攻城狮 的口袋工程宝,原理差不多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是啊,搞搞嘉立创呗

网友:
看到心动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改天DIY一下,请教  那个监控画面怎么实现的啊,,没有介绍啊,

一般会用到二个手机软件,海康摄像头用ivms-4500,其它摄像头用m-sight最好是2.1.0.20版,这版好用.
无线路由器必须与摄像头在同一网段,网关等相同,才能正常使用.一般是改路由器设置.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这个只能测4线?

网友:
不错,功能还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