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1~2 hi3798 mv300 分省模式

楼主(2022-12-02):
网上看资料 搞半天adb页面都打不开
U盘读了1秒弹出中国移动主页
有的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  都行不通
最后想刷机 下文件 装U盘   资料说的r37      这个闪存是c77  找半天 短接没反应
拆开散热片 下面是r37 短接还是没反应
最后芯片6和5脚短接还是没反应
芯片旁边有个数字 按这个数字5和6短接 烧了个电杆 完事儿了  不开机

网友:
杯具了!人家说的56脚,是从芯片方向从边上开始数的,不是板上标的数

网友A:
这个位置才是短接的56脚
wechat_upload166996338263899e76c74af

网友:
我也在刷这个,和你的一摸一样。一开始短接c74是有反应的,但没刷成,后来又换了其他包,短接就没有反应了,还有个短接点在nand的引脚,但也没有效果,现在只能线刷,但是找不到nand的线刷包

网友:
你有出现recover就好搞的,找nand的包,别弄错了,我的已经是砖所以出不了recover,你说的短接点我没见有人教过,你试一下我说的c74或nand的引脚,在那个数字14的中间,自己去找吧,我自己还没解决呢

网友:
我明白了,你这个是m300h的,我没有撬开散热,一直当mv300来找包刷,回去找mv300h的包来试一下才行

网友B:
开机进入设置,交替按遥控器应用、收藏,看能否打开adb,连接电脑就可以免拆机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进入设置,交替按遥控器应用、收藏,看能否打开adb,连接电脑就可以免拆机刷机了。 ...

他这个已经砖了,还开什么adb,上TTL线试试吧,电感都烧了,说不定cpu都供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才是短接的56脚

我看的教程不是里图片的这个脚,教程里的图片就是另一边14的位置,我是按教程图片弄的

网友C:
我的机子用ttl只能进入fastboot,不能进root,所以用不了上述方法,有没有大佬提供nand的刷机包啊!谢谢

网友:
刷机要看机顶盒型号,谁家代工,板号,芯片,是否高安版,短接强刷,成砖的风险很大。

网友:
这个有免费的潜龙定制固件,
还带 root 权的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用ttl只能进入fastboot,不能进root,所以用不了上述方法,有没有大佬提供nand的刷机包啊!谢谢 ...

我的网盘中收集的CM201-2刷机包,只有朝歌代2版本和YST代工版本的,没有长虹代工版本,不过你可以试试Hitool工具

网友A: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机顶盒刷机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gk0YAiF1KFybC4PIHv2eQ?pwd=j3k0
提取码:j3k0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自己进去找找吧,说不定有用得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机顶盒刷机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gk0YAiF1KFybC4PIHv2eQ?pwd=j3k0  ...

谢谢大佬,明天回家下载来看看是不是线刷的包

网友C:
就一个线刷是emmc的,其他也试了,我的卡刷灯就不亮,还是要找线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线刷是emmc的,其他也试了,我的卡刷灯就不亮,还是要找线刷

打开你的强刷包update.zip,根目录下那些.img文件就是你Hitool救砖所需。用记事本将bootargs.img强行打开,可以里面的分区信息建立Hitool分区表xml文件,将上述img刷入对应分区,这时开机按遥控器方式可以进recovery,可以尝试恢复出厂备份,实在不行system分区可以借其他同机芯的system.img刷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的强刷包update.zip,根目录下那些.img文件就是你Hitool救砖所需。用记事本将bootargs.img强行打开 ...

做了分区表,也试了很多方法老是说当前flash和分区flash类型不一致,也换了几个fastboot了,也是刷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