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的供电电源波动大 ,如何保护单片机?

楼主(2022-12-02):
最近很多用户为了降低成本,换了很多各种没听过的新的便宜的外部电源,有些电源IC质量很差,反复停电上电,发现,上电瞬间 5V/3.3V ,经常稳不住,给MCU供电电源上冲到 7V/8V/13V的现象很多, VCC-GND过压烧IC了,建议VCC-GND并联一个5.6V/5W二极管,输入端最好再串个限流的自恢复保险丝。
$

网友:
104是必须用的

网友:
换好点的LDO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可不行,要舜泰二极管,几十a电流

楼主:
嗯,也可以的,电源能稳定的话,对单片机是最好的保护。

网友:
输入端串个1欧姆电阻,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