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台华仪ms8260a万用表,本来可以捡漏被自己玩成翻车

楼主(2022-12-02):
咸鱼20块捡来的一台华仪万用表,顶部ncv零火线判断,背光带数据保持,其他功能正常,唯独是测电流、电压示数偏小,打算自己手动调节恢复完好的,大不了再换几颗电阻罢了,不是太大问题。结果临了临了通电220伏忘记上保险丝烧了,意外总是这么猝不及防,莫名的心塞,我要的是捡漏不是翻车,这和我预想的不一样啊。现在情况就是开机后数字乱跳不归零,搞不好是牛屎芯烧了,关键的是电路板上没有标注啥芯片,想换都没门,坑爹的设计,搞个硬芯多好,唉,放着压箱底吧。

网友:
买个教训吧

网友A:
不上保险丝不通电吧,怎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保险丝不通电吧,怎么烧了?

电流档才用保险管

网友:
这种厂家的产品应该有资料的,也可以联系厂家看看,能不能维修,

网友:
好奇怎么烧的

网友:
电路板都爬电烧黑了,清理干净看看

网友:
这板子的设计师友情有强迫症,原件排的整整齐齐

网友:
可惜,经常有这样的烧了的情况

网友:
可惜了一块好表啊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就是通用的icl7106呢?我感觉非常像,查查icl7106的资料,核对一下电路,我觉得应该是的

网友:
本来就是捡漏的,就当又交了一次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就是通用的icl7106呢?我感觉非常像,查查icl7106的资料,核对一下电路,我觉得应该是的 ...

我看也像,但是电路板烧出坑了,不好弄了,估计

网友:
我有一块DT9205,原本用的好好的,一次9V电池没电了,还没买,又着急用,我就用TP-LINK路由器的电源,也是9V,接上就烧了。后来把牛屎铲除,换成硬封的ICL7106,可以显示了,但是测量不准确,可是不装拨盘又无法测试。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吃灰好几年了。

网友:
原件排的整整齐齐

网友:
是个三位半的表,交了20元学费。

网友:
表不错,可惜了

网友:
不上保险丝就烧表?那说明保护不全,迟早要烧

网友:
这表有NCV功能,却没电容档也是蛮奇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