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标称12.6v1A的充电器

楼主(2022-12-02):
昨天老大反应按摩器的充电器不亮灯了,今天来拆拆看。
就这货,山得不能再山了:

拿螺丝刀仔细捅了捅标牌处,没有螺丝的手感

拿一字螺丝刀沿缝隙抵住,锤了锤,就开了,原来就这四个卡扣

模具开得……山得很

原来脱焊了一根线

都焊下来,仔细拍照,拆它水一贴

元件面,真山啊

使用了全桥,400v4.7uF的电容

MB10F,1000V800mA的整流堆;
主控用了LY2326?为什么我搜到的都是LED升压恒流芯片主要用于手电?

转灯电路用了一片358S

焊好,装机,实测了下空载电压和功耗,先用着,有个0.5A就不错了,反正电池也垃圾。

谢谢看完……

网友:
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吧~

网友:
良心充电器

网友:
跟手钻的充电器一样

网友:
怎么也给你一个保险丝了,也还有个358转灯电路!

网友:
用作辅助电源改可调

网友:
充电器,带358转灯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最典型的山寨货。

网友:
充电钻的充电器好像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适配器看着还行吧,山的还不错的。

网友A:
所谓双ic就是它,大家想买便宜的,估计人家商家不见得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双ic就是它,大家想买便宜的,估计人家商家不见得卖你

昨天同事的另一个12.6v1A充电器我测试了下空载,居然有0.6瓦。感觉我这个还行

网友:
应该把按摩器也拍一下,看看充电效果。
这个跟虾牌手电钻充电器是一个路子,可能是最节省成本还能实现正常充电的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同事的另一个12.6v1A充电器我测试了下空载,居然有0.6瓦。感觉我这个还行 ...

老师,我电脑有张图,发给你对比一下,感觉如出一辙啊,这是4.2V1A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电脑有张图,发给你对比一下,感觉如出一辙啊,这是4.2V1A的充电器

哈哈,同一个方案。这2326……没有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同一个方案。这2326……没有资料啊

产品中右上角Logo丝印为"STGL",为深圳市佳林卓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厂家保密的,也没必要研究
http://www.stglsemi.com/index.asp

楼主:
这个芯片感觉还不错,至少静态功耗很低。哪天测量一下纹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同一个方案。这2326……没有资料啊

慢慢你会发现,很多消费级IC都搜不到资料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不算太垃圾吧

网友:
电阻都焊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