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闪迪15177 064g sm2258xt开卡软件

楼主(2022-12-02):
试了很多都不得行,求助懂的大佬,谢谢

网友A:
闪迪1zMLC颗粒?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试试看这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迪1zMLC颗粒?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试试看这个版本

万能固件问啥闪迪都给这个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1zMLC颗粒?
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试试看这个版本

不行啊,没检测到对应颗粒,warning!!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 or check the setting

网友C:
这个能上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上58xt??

不懂,但的确是这个主控,国产杂牌,叫金维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固件问啥闪迪都给这个是吧(

的确不得行,大佬有推荐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能固件问啥闪迪都给这个是吧(

只是在FlashDB里查到有这个ID。具体能不能支持也无从验证。所以说就试试看,58XT的固件本来就很多版本,至于能不能用,只有靠自己测试。

如果大神有正确固件可以提供一下,抬杠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在FlashDB里查到有这个ID。具体能不能支持也无从验证。所以说就试试看,58XT的固件本来就很多版本,至 ...

DB有就能开?您也是经常玩盘整DIY的大佬了,玩了这么多年SSD也应该会看制程代号吧。这明显1zMLC让楼主用BiCS4的工具开???

上次也是 别人问BiCS3然后您给了BiCS4的包上来,BiCS3和BiCS4像,当看错可以理解。

但1zMLC也让人用BiCS4工具来开。。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可以回答问题帮助别人没毛病,但是请不要把一个明显是错误答案的和正确答案完全不搭边的东西随便答上去吧。。。

小白不懂这些东西的话,白搞半天,相当于就让人多走弯路了,还不如不去回答,完全没必要随便指个方向给人家吧  duck不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不得行,大佬有推荐麽

SM2258XT(AD)_SNK1Z-MLC_PKGU0415A_FWU0401A0.7z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AD)_SNK1Z-MLC_PKGU0415A_FWU0401A0.7z

不行啊,

网友:
冒死推荐,试试看这个版本  SM2258XTMPToolQ0815A

网友:
好多都是内部版本..公用的1ZMLC开不了

网友B:
原包默认TAG没有索引,自行补充Sandisk,1Tbit,SD15177-0128G_2C2W(1zMlc)(CMDD5)(58XT_S2)=SN1Z4P,如添加后MAP无法创建需把DB中参数Die/CE比例改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包默认TAG没有索引,自行补充Sandisk,1Tbit,SD15177-0128G_2C2W(1zMlc)(CMDD5)(58XT_S2)=SN1Z4P,如添 ...

FWTAG.set中加

网友:
软件下载,毛子网站,不要币。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闪存id信息页面  https://flashm.ga/#/decodeId?id=453AA4937A51     id页面主控支持表中有2258xt。这样子你得在毛子网站上自己找合适的了固件了

楼主:
这个参数比例怎么改啊?我没看到相关选项,目前是提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

网友B:
45,3A,A4,93,7A,51,1,16,1376,004096,0256,04248,04080,02000,04,001,04,2,42,15,0,05,7F,01,0000,A2,00,20,20,20,25,10,00,00,00,00,00,10,1C,040,2,0,02,04,06,FF,03,00,3,05,0000,000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把FlashDB里面Sandisk,1Tbit,SD15177-0128G_2C2W(1zMlc)(CMDD5)(58XT_S2)对应的参数换成上面的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3A,A4,93,7A,51,1,16,1376,004096,0256,04248,04080,02000,04,001,04,2,42,15,0,05,7F,01,0000,A2,00,20 ...

眼看要成功,又倒在了Not ISP Mode (7B)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看要成功,又倒在了Not ISP Mode (7B)

7b这个问题换转接卡,新的58xt工具好像和jm20329犯冲,用asm或者jms578 576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