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双口输出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2-12-02):
咸鱼上买了俩手机充电器,当时看中它是A+C双口,功率也还可以,没成想用了几天坏掉了,没有输出没有指示灯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找卖家理论,因为是全新库存所以给退了,老板还不错,话不多说上图
铭牌数据,C+A旅行充电器

输出双口跟输入插头是90°,锯条拉开,两个边

输出口焊接在单独一个小板上

插头跟主板是接触式,钢片在侧面有弯转,主板压下去很牢固,防止虚接,这里没拍好

主板上元件部分,感觉用料还行吧,这个不是很懂,看上去还不错

微距来一张

小原件

17年26周,这个是主变压器

输入侧是不是电解电容,aishi 105°的

输出这里固态的

最后这个电容拍不清楚

不会修,只能留着拆件用了

网友:
看做工不是山寨的,怎么那么容易坏?莫非设计缺陷?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多少入手的,看着和以前坛子的推的A+C y充电头差不多,做工用料也不错。

网友B:
退款不退货啊……。。。。。。。。

网友:
还可以,可惜你给退了,既然想好买都买了,不妨叫卖家再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多少入手的,看着和以前坛子的推的A+C y充电头差不多,做工用料也不错。 ...

7.88加咸鱼币,退了7.88,价格我觉得还行,但不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款不退货啊……。。。。。。。。

拍了视频给卖家,插上没反应了,当时就拆了,卖家看到照片就给退了

网友C:
现在这种充电器还是很多的,大多18W-30W之间,支持快充,楼主的不是快充的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寿命短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充电器还是很多的,大多18W-30W之间,支持快充,楼主的不是快充的

实际上是电源,低压侧二极管整流大多在3到10瓦额定功率,采用同步整流和zvs等高效率芯片方案,可以做到30瓦峰值功率,20瓦额定功率。真正充电器芯片像4056有恒流恒压。

网友:
电源参数很奇怪,单5V的很少见

网友:
小牌子的东西尽量少碰,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接口的充电器

网友:
应该是定制版充电头 不然没有快充又A+C很少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短寿命充电器看着也不错。

网友:
做工挺好怎么不经用呢

网友:
不支持快充呀 17年的 难怪了 现在建议撸快充的 输出口也这样的 一a一c最好了 满足大部分需求 跟以前的头子相比现在的快充体积小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