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网络对应网线断线问题

楼主(2022-12-02):
前两天处理了一下家里面的网线,原本是从交换机出来链接到一个路由器wan口,让路由器做无线。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网线上,一直没问题的网线,当天降温,跟着就路由器间歇性能连通网络上网,网线接口的灯一直亮着。最后用测线器测出1235678,就是4线没反应,跟着就剪了线头,把线做成1236,一分二,竟然出现两个头都可以测线测通,就是原来的水晶头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100m使用1236就能使用,但是原来只是4断了,反而网络不能接通?

网友A:
应该和交换机有关,有些千兆交换机8根只断一两根会无法连通,1236能通都无法使用百兆,但单纯只连通1236却又能正常。我就碰到过。

网友:
你是百兆设备还是千兆互联?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水晶头的问题。如果是千兆可以强制百兆工作的。

网友B:
正常不是自适配的吗?难道是其中一路断了千兆适配不来自动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交换机有关,有些千兆交换机8根只断一两根会无法连通,1236能通都无法使用百兆,但单纯只连通1236却 ...

我的交换机百兆的,插口只有4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不是自适配的吗?难道是其中一路断了千兆适配不来自动来回切换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路由器是千兆的,但是交换机是百兆4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