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G9 LED灯珠

楼主(2022-12-02):
陶瓷内心散热,外壳是透明亚克力。

网友A:
朝下的话,里面加些变压器油对流,有利于散热。

网友:
这种结构的还没见过。

网友:
这灯珠插头还很特别,是用在交流上的吧

网友B:
吸顶灯上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顶灯上用的吧!

JD上面有大号的,叫玉米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朝下的话,里面加些变压器油对流,有利于散热。

加什么油都没用,降功率才有用。。前年买的FSL的12W灯,用了2年,前几天连着开了40个小时嗝屁了 换了个新的12W,拆下灯罩把里面的反馈电阻拆一个,功率降到5W多,这下连续开24*365都不会坏了

网友:
这么多灯珠,散热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