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有机顶盒吗?再不了解使用注意事项就亏了,看完告诉家人朋友

楼主(2022-12-02):
大家好,我是每天为你分享生活实用小妙招的圆圆,关注圆圆,每天学会一个生活小妙招,让你的生活更方便快捷。
以前我们看电视使用的都是闭路线,但是能接收到的线路比较少,能看的节目也是实时播放的,并不能看回播。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看电视用到了机顶盒,机顶盒将电视和网络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看到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并且还能看回放,信号也更为的稳定。
但是机顶盒毕竟是电器,在使用时如果稍不注意,很有可能会出现短路、损坏,或是看电视时越来越卡的情况。

那么使用机顶盒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圆圆就给大家分享3个使用机顶盒的注意事项,避免大家在不注意时损坏了机顶盒的零件,缩短了机顶盒的使用寿命。

1、用完及时关机
我们习惯地把机顶盒一直开着,即使电视机关闭了,机顶盒也一直处于连接电源的情况,有时甚至开关也不会关掉。
这就导致机顶盒处于待机状态,机顶盒处于待机状态还是在运作的,长时间的运作很容易让机顶盒的零部件发热,缩短了机顶盒的使用寿命。
所以我们在关闭电视机后,最好顺便也把机顶盒关闭了,除了关闭电源,插头最好也一并拔掉,让机顶盒有足够的散热时间。

2、雷雨天一定要关闭机顶盒
我们在雷雨天时,都会记得关闭家中重要电器,拔掉插头,但是却很容易忘记拔掉机顶盒的插头,有时甚至不会关掉开关,这就容易导致雷击烧坏机顶盒。
在雷雨天时,电压十分的不稳定,不关闭机顶盒会造成机顶盒零部件被不稳定的电压损害,所以遇上雷雨天气时,一定要记得把机顶盒关掉。

3、机顶盒上不要盖遮挡物
我们习惯在家电上盖上防尘布或是防尘罩,这样可以避免家电染上灰尘、污渍。所以我们有时也会在机顶盒上盖上一层防尘布。
但是机顶盒在工作时,每一个部件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机顶盒盖上保护罩之后不利于散热,热度过高可能会烧坏机顶盒内的零部件,或是直接烧坏机顶盒,也有可能降低机顶盒的工作性能,所以最好不要在机顶盒上盖上东西。

购买机顶盒注意事项
现在机顶盒的品牌比较多,样式也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机顶盒质量都有保证,有的质量很差,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了,那么怎么挑选才能买到好的机顶盒呢?

1、注意外观
我们在购买机顶盒时要观察一下机顶盒是否有裂痕、颜色是否均匀,以及产品标码是否清晰,如果产品的标码不清晰或是有裂痕,那么这是劣质的机顶盒,最好不要购买。

2、注意配置
我们在购买机顶盒时最好注意一下机顶盒的配件,比如内存、CPU等,最好购买4核的机顶盒,因为4核的机顶盒运用范围更为的广泛,并且运行速度也更快。
而内存如果低于1G的机顶盒最好不要购买,1G的内存用久之后,机顶盒缓存的空间很容易不足,导致看电视越来越卡。

今天圆圆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平时在使用机顶盒时,要多多注意哦。
圆圆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妙招,如果你觉得圆圆分享的小妙招不错,就给圆圆点个赞吧。
大家也可以随手转发一下,让更多人学到简单实用的生活小妙招,我们下期再见啦。

网友:
我家用的长虹机顶盒外壳很烫,这种质量用不长

网友:
嗯,先记号,慢慢看有什么好主意

网友:
我家的电信iptv搭配LG等离子HDMI,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如果不把电视机和机顶盒电源断了,正常遥控关电视后机顶盒会偶发把电视机重新启动起来,想过那个画面没?晚上睡觉把客厅电视关了,机顶盒遥控关了,第二天起来发现电视机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