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改U盘

楼主(2022-12-02):
各位坛友好:
一个sata接口240G艾瑞泽固态,挂电脑能识别型号,不能进系统和PE,不想重新开卡,想搞个启动盘顺便装点资料。
哪位坛友能帮忙固态改U盘?
自己没有风枪和空白U盘板,就算有也没有这个水平搬板量产。
903或3267,做启动盘,G2版型,不要外壳(我有金士顿旋转塑料外壳)有没有写保护都可以,硬盘我发快递给坛友,搞好发回,收到不吹毛求疵。
费用方面既然是坛友多少帮一点,收多少讲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56K主控,HY颗粒
扔了吧,没用,大概率是漏电王

网友:
903 3267不支持的洗洗睡吧,16年的主控和颗粒坏了也只是正常漏电而已,重新开卡就行了

网友:
hy16?不好玩啊,还是省点路费吧

网友:
128G的U盘,40元买一个5年包换的。追求速度就买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K主控,HY颗粒
扔了吧,没用,大概率是漏电王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

网友B:
把盘卖了,买个u盘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人知道吧

网友C:
SM3268AB支持的,我帮你查过了。
@ AD 3E 1A A3 63 25 3D 50 01 01 81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D 10 10 90 90 90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Hynix H27Q2TDLQM3R R1120 16nm TLC
@ AD 3E 1A A3 63 E5 3D 50 01 01 81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D 10 10 90 90 90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Hynix H27Q2TDLQM3R R1120 16nm 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盘卖了,买个u盘

这是个办法,不过快递费加下来价格不好出,如果有坛友愿意用u盘交换,双方对发快递就好了,还不知这盘能值个50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3268AB支持的,我帮你查过了。
@ AD 3E 1A A3 63 25 3D 50 01 01 81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 ...

谢谢,可惜我没工具,有也搞不定手工。

网友:
我想帮啊,没有工具。

网友:
不咋样的颗粒,再来回快递+板子钱,
成本有点高。

网友:
你这盘的名字,奇瑞表示很赞

网友:
直接买MLC的U盘吧,现在又不贵,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