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发帖怎么能做到一行文字一个图片

楼主(2022-12-02):
怎么能做到一段文字一个图片这样持续下去,
我现在发帖就是一个图连着一个图,不会在图与图之间插入文字

楼主:
就是给每张图都配上文字

网友A:
进入高级模式编辑帖子,编辑框右上的“纯文本”打钩,按顺序插入图片,插入一张按两下回车就可以做到一段文字一个图片这样持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高级模式编辑帖子,编辑框右上的“纯文本”打钩,按顺序插入图片,插入一张按两下回车就可以做到一段文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回车

谢谢。。。。。。

网友C:
把光标移到两个图片中间,加回车就有了空行了,往空行里面插文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光标移到两个图片中间,加回车就有了空行了,往空行里面插文本就行了

谢谢。。。。。。

网友D:
如果你是用手机就很简单,先输入文字,后再点下面那个加号,把图片按照你需要出现的先后顺序全部上传,然后你想在哪一句后面加入图片,就把光标点到哪里,然后点击那张图片下面的“插入”两个字,这样就在一段文字中间插入了一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用手机就很简单,先输入文字,后再点下面那个加号,把图片按照你需要出现的先后顺序全部上传,然后 ...

这个好棒

网友(2023-03-15):
图片1

图片2

图片3

图片1

图片2

图片3

图片1

图片2

图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