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子弹头插排,修电源开关

楼主(2022-12-02):
一个使用好久的子弹头插排,突然开关不能正常使用了,拆!修!

直接看照片说话吧。

拆开才想起拍照,直接看内部吧

子弹头,当年好NB,好贵好贵的。不过,里边确实用心了,铜排上还有绝缘

开关长期使用裂开了,

裂得不轻,好几块,还好,弹簧没蹦跑

16A?怀疑!

盖子卸掉

全部家当

这开关估计不好买,还是修修接着用吧,粘好还不错,强度不低

电焊胶的杰作

为了更加牢固,再加一圈铁丝

这边看得清

空间很大,铁丝不影响

装上

关着的时候,电压表在左边,没电压

开的时候电压表有指示了。

成功修复!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年头不短了。

网友:
同款,还在用.

网友:
一模一样的插座用过,但不知道里面的开关是这样的。

网友:
子弹头的外壳好像年头长了就是会碎,我的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我是换了一个圆的船型开关。

网友:
电压表高级了。

网友:
塑料老化了,电焊胶粘的不错

网友:
用料还不错,子弹头到底是个啥牌子,现在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A:
铁丝套上热缩管更好些

网友:
这个插座最好别用了,塑料都是再生料而且已经严重老化,做工也是很差很不安全~

网友:
带电平指示和空开的插排不多见,开关居然还是独立的。

网友:
排插的正面是几孔,少了正面的全型照

网友:
高手,居然这都能粘,我给老丈人家都是换开关,还剩好几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

网友:
年头不少了,塑料件老化了,尽量换新吧

网友:
年头很久了,这个牌子的塑料年头长了老化严重

网友:
这开关不错,16A没有问题。利用自身弹性,触点貌似也做了镀银处理。

最不耐用的就是那种动触点是通过跷跷板卡住的,卡的地方接触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丝套上热缩管更好些

兼有吧,热缩管比铁丝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