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起来维修一块铭瑄h61主机板

楼主(2022-12-02):
100块收了一台主机,本着不亏就赚的原则,先给他拆开
一个大铁皮机箱,价值等于1块。
300w的电源,价值15元。
铭瑄h61主板加g860处理器,价值50元
内存条ddr3 2g,价值8元
500g机械硬盘,价值20元
这么一算,还亏5块。
当然了这个价格很少人会去收的,因为平台太老了,也没有usb3.0接口,正所谓老骥伏枥,意义不大,不好卖,不过折腾的精神还是要在的,正如万千喜欢折腾的坛友一样,我们主要是享受折腾带来的快感。
言归正算开始折腾主板首先来一张图片
板子确实脏兮兮的,陈年污垢都在里面,捏着鼻子放到了维修台
外观看上去没有明显腐蚀,量了一下各供电电感也没有明显短路。插电上去直接保护不开机,完了坏板+1
话说没短路怎么会保护呢?

原来是mos上管击穿
直接拆掉,风扇可以正常转圈了,但是还是不亮,于是怀疑处理器已经GG。
换了个处理器,插电开机,滋~~又短路了,直接又击穿了。
没配件了,这种三角mos已经比较少用,都是8角的。
所以考虑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或者检测反馈电路出了问题
电源主控型号为8859m,故障几乎都会通病,手头也没这个芯片,另外还有一个丝印的小协控应该是9605。好坏未知,只能先暂停维修了。
用大量自来水给他冲一下,最起码干净一点,再等等配件准备修复。

此文结,后续有重新开始再开帖,如果你也喜欢电脑主机板类的协助,不妨加个收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

网友A:
能捣鼓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B:
又搭上一个CPU?这成本飙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捣鼓主板的都是高手

哎,只会瞎捣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搭上一个CPU?这成本飙升啊。

多加了5块钱刚好100块

网友C:
没修好还搭上一个CPU,真划不来。

网友:
手里有一块微星G41,板子左下角磕了一个坑不开机了,可惜不会修。

网友D:
我有个映泰的H61主板,只能安装英特尔G系列处理器,但是却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请教论坛高人,该主板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还搭上一个CPU,真划不来。

几块钱的事,主要是折腾,确定是协控出问题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映泰的H61主板,只能安装英特尔G系列处理器,但是却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请教论坛高人,该主 ...

确切的说g1610这种也不支持,哈哈哈,告诉你原因吧22nm和32nm的区别,可以尝试i5 2500等处理器,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传说中屡烧上管了,没什么好办法,换上下管,换管理芯片,就这两下子,还搞不好,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映泰的H61主板,只能安装英特尔G系列处理器,但是却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请教论坛高人,该主 ...

刷bios试试,最新的

网友F:
上管烧,cpu、电源管理芯片基本都难逃厄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管烧,cpu、电源管理芯片基本都难逃厄运。

不值当再去定电源芯片了

网友G:
卖家挣了5块的搬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家挣了5块的搬运费。

哎,亏死了亏死了

网友H:
没修好,差评!!!

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试试,最新的

我不知道怎样刷新主板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修好,差评!!!

没配件了呀,哈哈哈不划算,虽然折腾,但是没意义的事少做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