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TY-6201A 刷不了梅林了它的闪存居然是TSOP48

楼主(2022-12-02):
天邑TY-6201A  刷不了梅林了它的闪存居然是TSOP48 NAND

网友:
思想不滑坡想办法从ttl往里塞?

网友A:
本来就是nand,有什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nand,有什么奇怪

有两种的,一种是SPI NAND FLASH,一种是NAND FLASH。。。。。。。。。。。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路由器  不晓得怎么刷

网友:
那边四个孔好像是ttl。

网友B:
这个路由信号怎么样,想买个5G信号好点的WIFI6

网友:
闪存居然是TSOP4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信号怎么样,想买个5G信号好点的WIFI6

发射功率都在国家标准内,都大不到哪去,要不一家一个路由器就够了,其它的路由器卖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功率都在国家标准内,都大不到哪去,要不一家一个路由器就够了,其它的路由器卖给谁 ...

所以GDP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看闪存颗粒旁边有3颗电阻预留,猜测闪存下边有8脚焊盘。

网友:
盲猜下面盖的是不是有个SPI16和8脚焊盘...

网友:
我还想买个天邑TY-6201A,退坑了

网友:
大神说一下这个路由怎么样,昨天同事给我一堆电子垃圾,两个路由就有一个同型号的,我看支持wifi6,不知道有没有可玩性?

网友:
某宝有卖刷好的芯片,回来焊接替换就可以,可能成本高些,但比买读卡器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信号怎么样,想买个5G信号好点的WIFI6

信号很垃圾,小米那AX3600信号很好,5.8G虽说信号强度不及K3,但连接速率比K3高。

网友:
可以刷,直接编程器固件,不过ram需要硬改256m以上,不然启动不了

网友(2024-07-15):
预留位置怎么焊电阻呀,

网友:
我有台2020年产的,底部标有些区别,默认地址是192.168.101.1的

网友(2024-08-24):
信号很垃圾,信号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