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厘米 市寸 英寸 皮尺,看460毫米大炮口径是18英寸

楼主(2022-12-02):
以前从来没有实际看过,刚好有两种皮尺。一个市尺市尺,一个是英寸。
其实裤子的38码是38英寸。大概97厘米。

大炮的460毫米口径,最大的,是18英寸。

楼主:
一英尺是12英寸。
身高5尺7英寸是多高?

网友:
我是进来看大炮的

网友A:
一个是2.54CM,一个是3.33CM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就鬼子的的大和级的主炮有460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2.54CM,一个是3.33CM所以就这样了。

25.4毫米,
这样说才科学

楼主:
以前在先进的英帝国时代,从来没有什么毫米,厘米的。

英寸的单位已经够精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先进的英帝国时代,从来没有什么毫米,厘米的。

英寸的单位已经够精密了。 ...

盎撒白皮不要脸的程度也是最先进的

网友:
现在没有460的大炮啦!只能在博物馆里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在先进的英帝国时代,从来没有什么毫米,厘米的。

英寸的单位已经够精密了。 ...

英制单位恶心到英国人都不用了,只有美国人大量使用
英尺英寸还算是简单的,盎司之类的更恶心又是液体容量又是固体重量单位

网友:
英尺和市尺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一英尺有12英寸而一市尺则只有10寸,所以英寸就比市寸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制单位恶心到英国人都不用了,只有美国人大量使用
英尺英寸还算是简单的,盎司之类的更恶心又是液体容 ...

仅仅一个盎司就有三种,重量单位固体盎司,体积单位液体盎司,还有一个金衡重量单位盎司和普通固体重量盎司大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英制单位恶心到英国人都不用了,只有美国人大量使用
英尺英寸还算是简单的,盎司之类的更恶心又是液体容 ...

英国人停用英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加入了欧盟,和欧洲的交流频繁,在所有的殖民地都独立之后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无法维系独立的度量衡系统。

美国则有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技术市场,足以维持使用一套独立的度量衡系统并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强行输出到其他国家,到现在全世界都仍以英寸来定义很多东西比如电视、显示器的尺寸、电路板上的线宽和元件引脚间距等等,而且全世界的民用航空都使用英尺单位,除了朝鲜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国人停用英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加入了欧盟,和欧洲的交流频繁,在所有的殖民地都独立之后作为一个人口 ...

说白了就是路径依赖和既成事实,代价大了改不了
说深了就是缺乏一个足以分庭抗衡的对手国家,就像当年的德国法国对抗英国

网友:
460mm大炮在哪儿?

网友:
但他的二分法,我认为比十分法好操作

网友:
经过换算就知道了,460MM等于1.5英尺

网友:
我也是来看大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