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7620喷墨打印机奇怪故障.

楼主(2022-12-02):
原本是喷头堵,拆下来清洗后不出彩色.
怀疑是喷头洗坏换了一个喷头还是不出彩色.
又怀疑排线断,换了个排线还是故障依旧.
这就搞不懂是啥问题了.

哪位大神对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有研究请指点一二.
或者介绍一下比较靠谱的打印机维修论坛.

多谢.

网友:
难道打印设置里关了彩色

网友:
那个喷头不出色就用那个色冲洗管路

网友:
怎么打印的彩色,测试页还是?忘记什么牌子型号的打印机了,曾经遇到过个奇怪的问题,Word里的部分图片打印出来是彩色,部分黑白。。。。

网友:
部分机子,换了喷头,要写入喷头的ID号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没用过。

楼主:
肯定是要用检查喷头测试页打印.
堵头和软件设置这类的初级问题早就考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