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接口如何插?音频端口功能详解,六个插口你插对了吗?

楼主(2022-12-02):
前言:
当你想给你的主机插上音响或者耳机时,你会发现主板上有六个接口,同样都是3.5毫米接口,你知道该插哪个吗?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机查馆】,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电脑主板上六个接口都是插什么的?

主板音频端口功能详解:
一般情况下,后置输入输出端口面板中,大多数的主板音频部分,是彩色的。这一类颜色跟功能基本是固定的。当然在定制化主板中,为了美观,整个会被统一成一个色调。

主板音频彩色端口:
我们先来讲这种彩色接口的,最常用的就是绿色和粉色。

右侧三个音频端口功能:
绿色就是音频输出口,也就是用来接耳机、音响的接口。
粉色是麦克风专用接口,一般的耳麦和麦克风都用这个口。

这两个接口也对应主机的前置面板的接口。
而旁边这个蓝色的则是音频输入口,外部音频设备的Lien Out线性输出接口,可以用双头3.5mm(毫米)接口插在这上面。一般用来接收高保真的音频信号输入到电脑里。

左侧三个音频端口功能:
而左面这一列则是给4、6、8声道环绕喇叭使用的,一般很少用到。

黑色是后置喇叭输出,一般是用来组简单的环绕声道;
橙色是中置、超重低音输出,在六声道和八声道下可以使用。
灰色是侧边喇叭输出,八声道时才用得上。

光纤S/PDIF输出接口:
当然,现在大部分主板新增光纤S/PDIF输出接口,这种接口是用来输出无损数字信号的。

我们都知道3.5毫米接口输出的音频,都是经过主板的集成声卡,得到的模拟信号。而S/PDIF光纤口则是没有经过集成声卡,直接输出数字信号。这样已经很大程度地保留了音频的原始信息。

加上光纤线带宽高,信号衰减小的特性。一般S/PDIF光纤口用来连接功放、解码器或者有源音响,组成PC—HiFi系统,大幅度提升使用体验。

定制的统一颜色音频接口:
而在这种定制统一颜色的音频接口中,一般都会有专门突出音频输出接口,你也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标识来辨别是什么接口。

这一类接口虽然标识是这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可以一口多用的。
自定义接口:
现在大多数的主板都有自定义接口功能,无论是插的是哪个口,声卡驱动都会弹出一个框。

你只需要选择你插的是什么,就可以随意更改接口的用途,还是很方便的。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有任何电脑相关问题可以评论区咨询,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知道你学会了吗?如果觉得有用,记得点赞,关注。
领略新潮硬件,分享优秀产品,传播装机知识,解答电脑问题。这里是装机查馆,我们明天再见!

网友:
我写过更全面的

网友:
领略新潮硬件,分享优秀产品

网友:
原来有印象现在更清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挺详细的 对装机很有帮助

网友A:
拜读过大作。
我想问,
那三个标有喇叭的插口是不是直接接喇叭就行?功率有多大?
(我没见过这种接口更没机会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读过大作。
我想问,
那三个标有喇叭的插口是不是直接接喇叭就行?功率有多大?

你指的是啥,螃蟹声卡的输出阻抗有几十Ω是不能驱动喇叭的,只能驱动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拜读过大作。
我想问,
那三个标有喇叭的插口是不是直接接喇叭就行?功率有多大?

主板板载声卡能直接推动喇叭? 大哥你是认真的嘛,部分配备功放的高端板子倒是最多可以直接推动几百欧的大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板载声卡能直接推动喇叭? 大哥你是认真的嘛,部分配备功放的高端板子倒是最多可以直接推动几百欧的 ...

额,谢谢。
我以为多个声道,但耳机只有两个声道,所以。。。
我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板载声卡能直接推动喇叭? 大哥你是认真的嘛,部分配备功放的高端板子倒是最多可以直接推动几百欧的 ...

那个应该是主板分离的各路信号,需要对接入功放的相应输入口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主板分离的各路信号,需要对接入功放的相应输入口才行吧

不用,这类主板都带有独立功放芯片,耳机直接插上就行了。

网友:
我就插了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类主板都带有独立功放芯片,耳机直接插上就行了。

推耳机没问题,一般分离了多路信号的耳机较少,用到法人地方不多